大尺寸数码管如何用单片机驱动

楼主(2020-02-13):
请问各位朋友,如何用51单片机驱动12伏大尺寸数码管?有的回复个电路图

网友A:
你可以参考张志良师傅编写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书中的实例92,适用于驱动大尺寸数码管,当然要有5V和12V两组电压。对于尺寸非常大的数码管可加接功率驱动器件。

网友B:
接个驱动芯片最好,达林顿之类的。

网友C:
多大的,要考虑小数点不,驱动芯片有ULN2003  ULN2803,当然也可以每一段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D:
主要看段电流多大,达林顿或三极管或MOS做扩流

网友E:
想到了用继电器

网友F:
有驱动芯片!还可以每个字段加三级管扩流

网友G:
驱动12v大尺寸首先供电系统要考虑,因为数码管电压是12伏,单片机是5V工作电压不一样,其次就是电流问题了,单片机io输出电流不足以驱动大功率数码管,所以还需要外加一个驱动电路来驱动数码管

网友H:
用几个ul2803就可以驱动,需要两组电压驱动大数码管

网友I: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书中的实例92

网友J(2020-03-28):
段位扫描时继电器不断开合,估计继电器会很快损坏,再说这开合的声音不吵吗???

网友K:
就是用驱动芯片,常用的ULN2003就可以,用它设计电路简洁,详细资料网上也有。

网友L:
forum.eepw点com.cn/thread/302113/1
看看这个

网友M:
ULN2003,或者三极管咯.

网友N:
可以每一段都用三级管的开关电路驱动,原来单片机iO接在三极管的输入b级,三极管的VCC就用12V电源,驱动电流根据要求设置限流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