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爱好者新手配置问题

楼主(2020-02-14):
大家认为电子爱好者,新手应该配什么价位的电烙铁和热风枪,万用表,
大家建议建议,实用的就行,还有就是拆焊台二合一,还是单独的那种好,热风枪是手柄风扇好,还是气泵好推荐型号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T12烙铁,安泰信的气泵热风枪,胜利VC890C的万用表,鼎阳的示波器。楼主家庭环境好可以入福禄克的自动量程表,是德科技的示波器,纯属建议嘻嘻!

网友B:
只有一个黄花电烙铁^_^

网友C:
我的是热风+烙铁二合一,内置气泵。还算好用。内置气泵比手柄风扇的声音好、气量大。一般用常用较小档位气量,特殊时用大气量,如吹家用PPR水管。内置隔膜式气泵强烈推荐。
拆焊台上二合一的烙铁也好用,最好一个刀头、一个马蹄头。尖细头不好用别买了。型号是“高X” 好象是"GAODAk",照片没找到。

网友D:
看你爱好的程度吧,有钱可以上示波器等等,具体看怎么玩。

网友E:
新手建议使用普通的内热烙铁,和指针式万用表,学习使用一段时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考虑是否需要更高级的工具,

网友F(2020-03-31):
电烙铁936就行,调温度     热风枪随意吧,我个人喜欢电烙铁和热风枪分开的  万用表指针的和数字的各一块吧,mf47就行,要外磁的,内磁的个人感觉比外磁的好用,示波器在咸鱼上看看,模拟的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各有特点,我用的是二手的,还有就是直流电源线性的,实验用的隔离变压器,还有像放大镜啥的,慢慢来,有好多

网友G:
工具质量不好真的影响很大,建议买个好点的!

网友H(2022-02-23):
热风枪最好和电烙铁分开,你如果使用二合一,使用起来非常不便,别问我为什么,因为你放到左边,拿老铁不方便,放在右边,拿热风枪不方便

网友I:
工具肯定是越多越好,还有可调电源也很重要

网友J:
电烙铁和风枪一体的,选最便宜的    万用表选UTI 19.9元那款

网友F:
电烙铁是自己做的,芯用的是jbc的%%,万用表南京47,示波器二手400,电源也是二手的德仕和固伟,我觉得比某些卖的新款要好用的多,还有就是电桥,信号发生器,热风枪就是普通的,还想做个吸锡器,隔离电源还是要有的,这东西安全得多,得串联灯泡哦

网友K:
我都用打火机的

网友L:
电烙铁还是单独的好,等技术熟练了,再用热风枪这类的工具,气泵的要好些,稳定。

网友M:
公司新给配的白光焊台,福禄克数字万用表,优利德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N(2022-04-03):
引用 网友M:
公司新给配的白光焊台,福禄克数字万用表,优利德直流稳压电源。。。

公司真给力啊,都是好工具

网友O:
学习受教了!MF47,刚买了一台,怀旧

网友P(2024-01-06):
MF47,价廉,业余够用。我用的是DT-9205。外热烙铁30W。

网友Q:
我是业余的,从小就喜欢电子,但高考因一分之差进入了别的行业,现在年近半百了,逐步购买了白光焊台、热风器、示波器、稳压电源、数字万用表等,业余时间玩一下

网友R:
作为"机身爱好者",有着30多年爱好经历,现有工具有:普通电烙铁2把,T12烙铁1把,指针万用表3个,数字万用表3个(都是便宜货),可调电源1个,数字示波器1台,信号源2个(二手),其他的-----对了,还有提子摄子钳子等
另外,青少年时期就一把烙铁和一个指针万用表,随着时间增长和几次搬家丢失了.购买的相关的电子图书报刊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00年代均保存在储藏室,00年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纸质书已很少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