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7经过adc0832转模出来的数,是什么 是浓度值还是电压值呀

楼主(2020-02-14):
MQ7经过adc0832转模出来的数,是什么 是浓度值还是电压值呀

网友A:
AD测量得到是电压值模拟量;
对应的浓度要根据系数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测量得到是电压值模拟量;
对应的浓度要根据系数换算!

转模出来的数是数字量电压值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