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用电热器的电热丝

楼主:
像电饼铛,电热水器,电吹风等电器其电热丝是什么材质的?温度系数多大?接入电流表为什么看不到电流下降的过程?实验报告:    1000瓦电炉丝一段,3.2A电流稳定后突然放入15-20度冷水里,电流立即升到4.0A。
    42V/3.2A,电阻13.1Ω。42v/4.0A=10.5Ω。电阻变化2.6Ω。2.6/10.5=25%。
电阻的变化量高达25%,怎么看不到开机后电流的变化过程?

网友A(2020-02-14):
还真没仔细思考下这些问题,这牵涉到了材料学了

网友B:
电吹风里面电热丝温度变化不大。。1000瓦电炉丝一段,3.2A电流稳定后突然放入15-20度冷水里,电流立即升到4.0这个温度变化非常大

网友B:
找高精度万用表测量就可以看到电流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仔细思考下这些问题,这牵涉到了材料学了

电阻丝呈微红色放入冷水可见都留有6.1增大到6.4A左右(电阻丝端电压9.5V)。

网友D:
电热丝的材料一般都是镍铬。

网友D:
开机瞬间电流也会有上冲,只不过时间很短。

网友E: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高中物理学过,对于金属等导体,电阻率随温度升高而变大。(类似于PTC热敏电阻吧)
LZ的情况就是电热丝浸水时温度降低,电阻率减小导致电阻减小?不是太懂,勉强解释一通吧

网友F:
用的是什么 水?导电 不?早年曾经用2 金属板做电极 ,接220V电源放脸盆里蒸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热丝的材料一般都是镍铬。

铁铬铝材料吧?温度系数多少?

网友G:
首先这种材料温度不同导电性也不同,其次电热丝升温是根据功率大小,材质质量有关(举例,1公斤水烧开与10公斤水烧开所需能量不一样),回到正题,电热丝其质量太小,所以升温速度非常的快!就如同灯泡瞬间就发光了一样,所以误以为电流不变,还有另一种情况,即电热丝带很大的负载,开始加温,则电热丝工作在缓慢温升状态,电流也不会有显著变化,突然放入水中,相当于突然增加负荷,这样会引起电流突变就如同电机堵转一样道理。个人理解,不对请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首先这种材料温度不同导电性也不同,其次电热丝升温是根据功率大小,材质质量有关(举例,1公斤水烧开与10 ...

“突然放入水中,相当于突然增加负荷”,变化不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什么 水?导电 不?早年曾经用2 金属板做电极 ,接220V电源放脸盆里蒸饭。

自来水在10V电压能有多大分流电流?微不足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自来水在10V电压能有多大分流电流?微不足道

不是分压,是指温度负载。建议楼主去看看热力学。  一杯开水化不掉冰山,却能烫伤手指头。

网友H:
电流,是电子运动的表现。影响因素有:电压、负载材质、温度等。在此由于材质(截面积、导体属性等)不变,电压不变。电阻丝刚刚接入电压,电子往正极运动,此时电子的运动量(电流)可以认为是最大(大小取决于电压),就如一条空水管刚开始进水时的进水量取决于水龙头的大小和水压一样。这是一个瞬间,时间相当短。当电子运动量达到材质和温度等限制的上限时稳定下来。此时就是万用表测量到的电流。当其它因素不变,温度变化(如环境温度变化,放入水中,当让放入水中还要考虑到水的导电因素。如果不需要很精确的话也可以忽略)电子的运动量也会跟着变化,因此电流就跟着变化。至于说材料的温度系数是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这个温度系数没多大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电流,是电子运动的表现。影响因素有:电压、负载材质、温度等。在此由于材质(截面积、导体属性等)不变,电 ...

铁的温度系数可达0。006/度。如果温度变幅100度电阻值变化可达60%!!这个变化过程时间可达数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是分压,是指温度负载。建议楼主去看看热力学。  一杯开水化不掉冰山,却能烫伤手指头。

加热电流达6A!水导电能有多大电流?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