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控电源Proteus仿真程序 电路涉及到A/D、D/A转换

楼主(2020-02-14):
可控电源,电压可在1.25伏到9伏之间设定,电路涉及到A/D、D/A转换、矩阵键盘和LED显示。PROTEUS仿真图和代码见附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DAC0832.c>
//#include<ADC0832.c>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C0832 XBYTE[0xfffe]
/************I/O口定义*********/
sbit CS=P2^3;         //ADC0832的片选端
sbit CLK=P2^2;         //时钟端
sbit DIO=P2^1;         //数据输入输出端
sbit  up=P2^7;
sbit down=P3^0;
sbit L1=P2^4;
sbit L2=P2^5;
sbit L3=P2^6;
sbit WR2=P2^0;
sbit LED1=P2^7;
sbit LED2=P3^7;
uint cdi=0,dy=0;
uchar key=12,flag=0,h=0,m=0,l=0;
uint ge,dian,xiao1,xiao2;
uchar code table[]={        //共阳数码管显示定义
0x03,0x9f,0x25,0x0d,
0x99,0x49,0x41,0x1f,
0x01,0x09};
void delay();
uint A_D();
void display();
void DAC();
void key_test();

void delay(uchar i)   //i=1延迟1ms
{
    uchar a,b,c;
    for(c=i;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vol_up()
{
         cdi+=1;
         DAC();
            delay(1);
         dy=A_D()*9/5;
         ge=dy/51;                // 计算整数部分
         dian=(dy%51)*100/51;        //计算小数部分
         xiao1=dian/10;          //取小数点后第一位
         xiao2=dian%10;           //去小数点后第二位
}

void vol_down()
{
         cdi-=1;
         DAC();
            delay(1);
         dy=A_D()*9/5;
         ge=dy/51;                // 计算整数部分
         dian=(dy%51)*100/51;        //计算小数部分
         xiao1=dian/10;          //取小数点后第一位
         xiao2=dian%10;           //去小数点后第二位
}
/*****
*函数名称:   void dispaly1()
*输入参数:  共0个参数;
*输出参数:  共0个参数;
*返回值:    无;
*需储存的参数: 共0个参数;
*功能介绍:         显示电压值
*****/
void display()
{
        if(flag==0)
        {
        P1=table[ge]&0xfe;
        P1=table[ge]&0xfe;                  //显示整数位,与0x01是为了显示小数点
        L1=1;
        delay(1);
        L1=0;
        P1=table[xiao1];                 //显示小数点后第一位
        L2=1;
        delay(1);
        L2=0;
        P1=table[xiao2];          //显示小数点后第二位,
        L3=1;
        delay(1);
        L3=0;
        }
        else
        {
        P1=table[h]&0xfe;
        P1=table[h]&0xfe;                  //显示整数位,与0x01是为了显示小数点
        L1=1;
        delay(1);
        L1=0;
        P1=table[m];                 //显示小数点后第一位
        L2=1;
        delay(1);
        L2=0;
        P1=table[l];          //显示小数点后第二位,
        L3=1;
        delay(1);
        L3=0;
        }
}

/*****
*函数名称:   uchar A_D()
*输入参数:  共0个参数;
*输出参数:  共0个参数;
*返回值:    有;
*需储存的参数: 共0个参数;
*功能介绍:         采集电压
*****/
uint A_D()
{
        uint dat;
        uchar i;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为第一个脉冲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DIO置1,规定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DIO置1,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
                        //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1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1;//DI置1,选择通道1
        CLK=1;//第三个脉冲
        CLK=0;//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第三个脉冲下沉沿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循环8次读出8位数据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存储的低位数据右移
                dat|=(u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存储在dat最低位
        }
        CS=1;//片选无效
        return dat;
}

void DAC()
{
        P0 = cdi;
        WR2=0;
        WR2=1;
}

/*****
*函数名称:   void key_test()
*输入参数:  共0个参数;
*输出参数:  共0个参数;
*返回值:    无;
*需储存的参数: 共0个参数;
*功能介绍:         键盘扫描程序,采用行反转法对键盘进行扫描,确定键值
*****/
void key_test()
{
        uchar temp=0;
                delay(10);        //去抖
                if((P3&0x0f)!=0x0f)
                {
                        temp=P3;
                        P3=0x70;
                        temp=temp|P3; //将行列值或即可得到每个键的编码
                        switch(temp)
                        {
                        case 0x3e:key=1;break; //1
                        case 0x5e:key=2;break; //2
                        case 0x6e:key=3;break; //3
                        case 0x3d:key=4;break; //4
                        case 0x5d:key=5;break; //5
                        case 0x6d:key=6;break; //6
                        case 0x3b:key=7;break; //7
                        case 0x5b:key=8;break; //8
                        case 0x6b:key=9;break; //9
                        case 0x37:key=10;break;        //*
                        case 0x57:key=0;break;        //0
                        case 0x67:key=11;break;        //#
                        default:key=12;
                        }
                        while((P3&0x70)!=0x70);        //判断松手检测
                }
}
void main()
{
        uint i=0;
        uchar set_ok=0;
        LED1=0;
        DAC();
        delay(1);
        dy=A_D()*9/5;
        ge=dy/51;                // 计算整数部分
        dian=(dy%51)*100/51;        //计算小数部分
        xiao1=dian/10;          //取小数点后第一位
        xiao2=dian%10;           //去小数点后第二位
        display();
        while(1)
        {
                         P3=0x0f;
                 if((P3&0x0f)!=0x0f)
                          { key_test();
                                if(key==10)                                   //设置键
                                    {        LED1=1;
                                            flag=1;
                                            key=12;
                                     }
                                else if(key==11)                   //确定键
                                    {
                                            flag=0;
                                            LED1=0;
                                            key=12;
                                                  set_ok=1;
                                     }

                                else if(key!=12)                         //其他数字键
                                        {
                                           if(flag==1)
                                           {
                                              h=m;
                                                  m=l;
                                                  l=key;
                                                  key=12;
                                                }
                                         }
                            }

                        if(set_ok==1)
                        {
                           set_ok=0;
                           if(h>ge)
                           {
                              do
                                  {vol_up();}
                                  while(h>ge);
                                }
                                else if(h<ge)
                                {
                                  do
                                  {vol_down();}
                                  while(h<ge);
                                }

                                if(m>xiao1)
                           {
                              do
                                  {vol_up();}
                                  while(m>xiao1);
                                }
                                else if(m<xiao1)
                                {
                                  do
                                  {vol_down();}
                                  while(m<xiao1);
                                }
                        }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