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duino nano做的蜘蛛机器人 手机APP蓝牙遥控+超声波避障

楼主:
(新手)用arduino nano做的简易蜘蛛机器人,可通过手机APP蓝牙串口控制,也可用超声波避障行走。实物图看起来有点粗糙,毕竟是寒门子弟在家操手做的,但效果还是可以的。

1、蓝牙使用的是HC-05,串口软件用的是SPP(附件里有)

2、电机是常见的130小电机,带减速箱。驱动也是常见的L298N.
3、电池用的是两节串联的18650锂电池(电压7.4v)
4、结构部分是从某宝上20块买来的益智拼装玩具蜘蛛机器人,由于单个电机驱动不能实现拐弯,
  自己改成了两个电机驱动
5、超声波使用的是常见的4引脚SR04,舵机用的是9g小舵机。

为方便小伙伴们的交流,源代码已贴出,新手水平有限,望笑纳。
#include <Servo.h>
int ENA=3,ENB=9;
int IN1=4;
int IN2=5;
int IN3=7;
int IN4=8;

int trig=A0,echo=A1;//发射、接收
unsigned int juli;//距离
Servo dj;//舵机
void setup()
{
  pinMode(ENA,OUTPUT);
  pinMode(ENB,OUTPUT);
  pinMode(IN1,OUTPUT);
  pinMode(IN2,OUTPUT);
  pinMode(IN3,OUTPUT);
  pinMode(IN4,OUTPUT);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rig,OUTPUT);
  pinMode(echo,INPUT);
  dj.attach(11);//舵机引脚
  dj.write(90);//角度
}
void ceju()
{
  digitalWrite(trig,LOW); //测距
delayMicroseconds(2); //延时2微秒
digitalWrite(trig,1);
delayMicroseconds(20);
digitalWrite(trig,0);
int distance = pulseIn(echo,1); //读取高电平时间.pulseIn函数用于读取引脚脉冲的时间长度,脉冲可以是HIGH或LOW。如果是HIGH,函数将先等引脚变为高电平,然后开始计时,一直到变为低电平为止。返回脉冲持续的时间长短, 单位为ms。如果超时还没有读到的话, 将返回0。
distance = distance/58; //按照公式计算
juli = distance; //把值赋给S
Serial.println(juli); //向串口发送S的值,可以在显示器上显示距离
if (juli<30)
{
delay(50); //延时
}
  }
  void chaoshengbo()
  {
    dj.write(90);
    ceju();
    if(juli<10)
    {
      houtui();
      delay(300);
      }
      if(juli>10&&juli<=40)
     { turn();
    }
    if(juli>40)
    {
      qianjin();
      }
  }

  void turn()
  { //判断转向函数
ting(); //停止所用电机
dj.write(170); //舵机转到170度既左边(角度与安装方式有关)
delay(500); //留时间给舵机转向
ceju(); //运行测距函数
dj.write(90); //测距完成,舵机回到中位
delay(600); //留时间给舵机转向
if (juli>30) {qianzuo();} //判断左边障碍物距离,如果距离充足,运行左转
else {
dj.write(10); //否则,舵机转动到10度,测右边距离
delay(600);
ceju(); //测距
dj.write(90); //中位
delay(600);
if(juli>30){qianyou();
} //右转
else{ houtui(); //判断右边距离,距离充足右转否则后退
int x=random(1); //产生一个0到1的随机数
if (x=0){qianyou();}
else{qianzuo();} //判断随机数
} //否则后退,并随机转向
}
}
void qianjin()
{
  analogWrite(ENA,250);
  analogWrite(ENB,250);
   digitalWrite(IN1,1);
    digitalWrite(IN2,0);
     digitalWrite(IN3,1);
      digitalWrite(IN4,0);
  }
  void houtui()
{
  analogWrite(ENA,250);
  analogWrite(ENB,250);
   digitalWrite(IN1,0);
    digitalWrite(IN2,1);
     digitalWrite(IN3,0);
      digitalWrite(IN4,1);
  }
  void qianzuo()
{
  analogWrite(ENA,0);
  analogWrite(ENB,200);
   digitalWrite(IN1,0);
    digitalWrite(IN2,0);
     digitalWrite(IN3,1);
      digitalWrite(IN4,0);
  }
  void qianyou()
{
  analogWrite(ENA,200);
  analogWrite(ENB,0);
   digitalWrite(IN1,1);
    digitalWrite(IN2,0);
     digitalWrite(IN3,0);
      digitalWrite(IN4,0);
  }
  void houzuo()
{
  analogWrite(ENA,0);
  analogWrite(ENB,200);
   digitalWrite(IN1,0);
    digitalWrite(IN2,0);
     digitalWrite(IN3,0);
      digitalWrite(IN4,1);
  }
  void houyou()
{
  analogWrite(ENA,200);
  analogWrite(ENB,0);
   digitalWrite(IN1,0);
    digitalWrite(IN2,1);
     digitalWrite(IN3,0);
      digitalWrite(IN4,0);
  }
  void shunshi()
{
  analogWrite(ENA,250);
  analogWrite(ENB,250);
   digitalWrite(IN1,1);
    digitalWrite(IN2,0);
     digitalWrite(IN3,0);
      digitalWrite(IN4,1);
  }
  void nishi()
{
  analogWrite(ENA,250);
  analogWrite(ENB,250);
   digitalWrite(IN1,0);
    digitalWrite(IN2,1);
     digitalWrite(IN3,1);
      digitalWrite(IN4,0);
  }
  void ting()
{
   digitalWrite(IN1,0);
    digitalWrite(IN2,0);
     digitalWrite(IN3,0);
      digitalWrite(IN4,0);
  }

void loop() {

  if(Serial.available())
  {
    char i=Serial.read();
    switch(i)
    {
      case'b':qianzuo();break;
      case'c':qianjin();break;
      case'd':qianyou();break;
      case'e':nishi();break;
      case'f':ting();break;
      case'g':shunshi();break;
      case'h':houzuo();break;
      case'i':houtui();break;
      case'j':houyou();break;
      case'a':chaoshengbo();break;
      //case'k':gunf();break;
      //case'l':gunt();break;
      }
    }
}

网友A(2021-01-06):
请问需要降压模块吗,电压7.4有点大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