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杰理AC6901A蓝牙芯片如何烧写程序?

楼主(2020-02-14):
最近正在制作一款蓝牙模块以便给功放机脱离线输入,找了半天发现杰理家的芯片不错,于是用了AC6901A,那么问题来了;这款芯片TB卖的是空壳需要自己烧程序,因为只学过给单片机,stm等烧程序,蓝牙的从来没弄过。

求助:给这款芯片烧写程序需要用到CH340吗?或者哪个32,还是可以直接烧入?
烧入软件用什么?程序用什么写?
希望各位前辈,大佬,爱好者,给点帮助

网友A(2020-03-30):
不用的直接可写

网友B:
我上网找了一下,但都没有看到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
看过一些简介,杰理这芯片是片上集成了一个32位的处理器,目前还不知道它是不是STM32的
像TI的也是集成了处理器的,它好像是什么MIPS指令集,没有玩过
杰理的蓝牙音质也就一般,了解蓝牙协议的倒是可以玩一下玩,我都是直接上CSR A64215已经烧录好固件的,能出声音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C:
本人专门做杰理等蓝牙芯片软件开发的,6901A杰理的芯片空片烧录很简单,空片上电直接就是进下载模式,USB接上以后再开发环境中按下F7即可烧录。 如果非空片的话那就在那个宝买一个强制下载工具,就可以了。卖家一般会给使用教程。

网友D(2021-04-10):
某宝上买一个强制烧录器,有key的话就加上去,然后直接在codeblock上build就能下载(前提是要安装好环境),我也是才学,望各位大佬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