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C522程序 寻卡异常

楼主(2020-02-14):
        while(1){
                if(PcdRequest(0x52, Temp) == MI_OK){//读卡
                        LCDWriteLine("CARD FOUND -");
                }else{
                        LCDWriteLine("CARD NOT FOUND -");
                }
        }

上边是有问题代码

卡片靠近读卡模块后会交替显示CARD FOUND 和 CARD NOTFOUND

并不会每次都寻到卡
这给我判断卡片是否移走造成了很大困扰

有没有大佬会的

解决了
寻卡命令用0x26就不会重复刷卡

网友A(2022-02-15):
楼主解决了吗?我遇到的也是一样的问题!太郁闷~!!、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判断卡片移走了!因为我用了0X26后还需要配合休眠程序才能一次寻卡!

网友B(2022-10-18):
资料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