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时钟及闹铃时间可调

楼主(2020-02-14):
/*-----------------------------------------------
实验名称:基于定时器T0的可调时钟、
接线说明:
         LSA=>P2^2;
         LSB=>P2^3;
         LSC=>P2^4;
         P0=>数码管位选
         P3=>独立按键
实验现象:
         数码管从00-00-00 (时-分-秒)开始计秒
         K1  时钟+   K2    时钟-
         K3    分钟+    K4    分钟-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KeyPort P3 //定义按键端口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unsigned char hour,minute,second;//定义时分秒

bit UpdateTime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nsigned char TempData[8],Key_Num;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us级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延时
void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

    Init_Timer0();
    //Init_Timer1();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 (1)         //主循环
  {

                    Key_Num=KeyScan();
                    switch(Key_Num)
                        {
                                    case 1:hour++;if(hour==24)hour=0;     //正常时间 小时 加1
                                        break;
                                    case 2:hour--;if(hour==255)hour=23;   //正常时间 小时减1
                                         break;
                                    case 3:minute++;if(minute==60)minute=0;     //分钟加1
                                         break;
                                    case 4:minute--;if(minute==255)minute=59;   //分钟减1
                                         break;
                                    default:break;
                        }
//                    if(UpdateTimeFlag==1)
//                     {
//                                UpdateTimeFlag=0;

                             TempData[0]=dofly_DuanMa[hour/10]; //时            //数据的转换,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TempData[1]=dofly_DuanMa[hour%10];
                             TempData[2]=0x40;                                    //加入"-"
                             TempData[3]=dofly_DuanMa[minute/10];//分
                             TempData[4]=dofly_DuanMa[minute%10];
                             TempData[5]=0x40;
                             TempData[6]=dofly_DuanMa[second/10];//秒
                             TempData[7]=dofly_DuanMa[second%10];

                            DigDisplay();
//                        }
                    // DigDisplay();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gDisplay()
{
    u8 i=0;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Temp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delay(1000);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i;
TH0=(65536-2000)/256;//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 DigDisplay();     // 调用数码管扫描
i++;

    if(hour==0,minute==1&&second<=3)
    {
    beep=~beep;

/*        if(i>=1000)                //持续时间
        {
                i=0;                //计数清0
                beep=0;                //蜂鸣器端口复位
                TR0 = 0;
                                //定时器0关闭
        }    */
    }

if(i==10)              //20ms更新一次
    {
    i=0;
    UpdateTimeFlag=1;     //更新时间志位置1
    }
num++;
if(num==500)        //大致1s
   {
    num=0;
    second++;
    if(second==60)          //秒到60,分钟加1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分钟到60,小时加1
        {
         minute=0;
         hour++;
         if(hour==24)        //小时到24,回零
           hour=0;
        }
     }

  }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if(KeyPort!=0xff)
   {
    DelayMs(10);
    if(KeyPort!=0xff)
       {
        keyvalue=KeyPort;
        while(KeyPort!=0xff);
        switch(keyvalue)
        {
         case 0xfe:return 1;break;
         case 0xfd:return 2;break;
         case 0xfb:return 3;break;
         case 0xf7:return 4;break;
         case 0xef:return 5;break;
         case 0xdf:return 6;break;
         case 0xbf:return 7;break;
         case 0x7f:return 8;break;
         default:return   0;break;
        }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