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佬,为什么单片机程序编译不出来啊?

楼主(2020-02-14):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流水灯所需程序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temp,aa,num;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的声明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0X01;
  aa=0;
  TH0=(65526-5000)/256;//对计数器赋初值
  TL0=(65526-5000)%256;
  EA=1;               //打开中断
  ET0=1;
  TR0=1;//启动计时器
  temp=0xfe;
  P1=temp;
  dula=1;
  P0=table[0];
   dula=0;
      wela=1;
      P0=0xc0;//打开所有的数码管
      wela=0;
  while(1)
     {
      delay(10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 0 (void) interrupt1
            {
             TH0=(65526-5000)/256;//对计数器赋初值
             TL0=(65526-5000)%256;
             aa++;

             }

网友A:
书写格式错误,time 0不能留空格,interrupt1必须留空格。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写格式错误,time 0不能留空格,interrupt1必须留空格。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谢谢,编译通过了

网友B:
写错了,字母要拼对

网友C:
time 0之间有空格

网友D:
书写格式错误,应改为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这个是书写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