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两个MOS管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
1   mos管g级没有电压,为什么导通?是不是我选型不对?
2   5安的电流发光管没烧?

网友A(2020-02-15):
楼主MOS管的DS接反了,这样的仿真结果没有意义。而且在实际应用中G不可以悬空!LED必须串接限流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MOS管的DS接反了,这样的仿真结果没有意义。而且在实际应用中G不可以悬空!LED必须串接限流电阻。

谢谢朋友。重新搭建:发现MOS管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好像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改变V1电压,电压和电流变化不大。改变V2电压,电压和电流变化较大。MOS管猝发电压应该是10多V就饱和导通,是不是MOS管选的不对?

网友C:
楼主,首先你仿真选用的MOS管是NMOS管,但使用方法不对,MOS管是有寄生二极管的,NMOS管的寄生二极管由源极指向漏极,按照你仿真图的用法是把MOS管用成了一个压降很小的二极管,所以才会导致灯会亮,电流大是因为你没加限流电阻,仿真不是实际,不会烧只是因为它只是仿真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朋友。重新搭建:发现MOS管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好像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改变V1电压,电压和电流变化 ...

是你的电路搭错了,R1接在Q1的D极,Q1的S极接地。你这是电流负反馈电路,Q1怎么可能饱和导通?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还是元件选错了。重新搭了一个。

网友D:
接法明显不正确

网友E:
仿真与实际电路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网友F:
体二极管形成回路了。G极也是不能悬空的。

网友G:
N MOSFET的S到D有个体二极管,楼主的电路就是利用的体二极管导通的。此外,在3.3V电压的情况下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流不会到达5A,具体的你可以找个发光二极管的spec。

网友H:
MOS管成了一个压降很小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