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DS3231的前辈么?关于误差的问题

楼主(2020-02-15):
听说这东西特别准 弄了2片试试 和宣传差距很大啊

保证原装货的情况下

第1片 3.3v供电 1天快37秒 5v供电一天快1分15秒
第2片 3.3v供电 1天慢29秒 5v供电一天慢1分04秒

这还不如自己调的DS1302准啊 用好的晶振和电容调出来的DS1302一天才差1秒 还是个某宝上随便买的DS1302

你们的是这样么

网友A:
1321也要调吧?

网友B:
可能那些DS3231都是漏野货吧

网友C(2020-03-27):
我买的这个三块多的某宝DS3231还好,直接洞洞板转接板手工做的模块,一个礼拜了,跟电脑对时几乎一秒不差的

网友D:
DS3231我用了已经好多了,基本误差也在说明书说的范围,感觉很准的,楼主编程要注意它有温度控制调节误差的

网友E(2021-11-16):
通过时序测试器对DS3231设定1S钟脉冲输出端口的测定结果,1秒钟误差156uS

楼主:
看你们的回复十分不平衡 为毛我的差这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你们的回复十分不平衡 为毛我的差这么多

大哥……, 你这2020年的帖子,谁知道你还在等答案啊?
时不时地回一个,别人知道你在等答案才会回复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你们的回复十分不平衡 为毛我的差这么多

而且你也别不平衡, 你好歹,当天就有人回复,

你看我呢?
http://www.51hei.com/bbs/dpj-214358-1.html
至今0回复,心塞啊……

网友G:
我的很准

网友H:
我只能说,你买到假货了![em07

网友I:
DS3231是TCXO,每年误差在20秒以内。你的肯定有问题,不是假货就是软件乱改了时间。

网友J:
DS3231精度很高的,我做的时钟,3年了没调过时间,与手机时间对比只相差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而且你也别不平衡, 你好歹,当天就有人回复,

你看我呢?

我的问题简单 你那个帖子我看了下 本想帮你灭0呢 呃。。。。。实在不会 一点帮不上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简单 你那个帖子我看了下 本想帮你灭0呢 呃。。。。。实在不会 一点帮不上啊

你觉得,你的问题简单??
你对简单又误解!
我的问题,只要有知道用啥方法的,给一句话,我的那个问题就能结帖了。

回来讨论你的问题,
首先,DS3231大部分人都是觉得很准的,你是个例中的个例。
先说,DS1302为什么不准?因为晶振外置,就算你选了5ppm的,也不是假货,但是每个人焊接工艺不同,焊好以后线路上容抗就会不同,1K电阻焊好以后变成1001欧很正常吧?你看焊个电阻都能产生千分之一以上的误差了,换到晶振上,每天86400秒,差个千分之一千分之二8~16秒误差也很正常了吧?
但是,DS3231晶振内置,所以,这种误差就不会存在,那么,最大的可能,买了假货(次品,返修货),第二大可能焊接时温度太高,伤了内部晶振电路。
你看,这算帮你把问题分析的比较透彻了吧? 但是,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没有…… 所以,现在,你还觉得你的问题简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觉得,你的问题简单??
你对简单又误解!
我的问题,只要有知道用啥方法的,给一句话,我的那个问题 ...

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觉得,你的问题简单??
你对简单又误解!
我的问题,只要有知道用啥方法的,给一句话,我的那个问题 ...

刚才手太快没写完

我觉得求助的目的就是寻找大概率可能性然后优先尝试 毕竟各人情况不同 一语中的是小概率

你那个问题 讲真 汇编不懂 真是有心无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才手太快没写完

我觉得求助的目的就是寻找大概率可能性然后优先尝试 毕竟各人情况不同 一语中的是小 ...

不知道你现在还在捣鼓这个 DS3231 没有。
如果,排除质量问题,那么也许只剩下布线问题了, 你还有兴趣研究的话,
1) 电路最小化,远离所有其他电路。
2)电池供电。
3) 单片机,和DS3231 利用杜邦线连接, 调整好时间后,3231和单片机断开连接,单独放置。
4)三天后和单片机再次连接读取时间,确认时间误差, 理论上,3231,一年误差不超过5分钟,即每天误差不到1秒。所以,按你说的误差那么大,要么片子本身有问题,要么线路布局有问题,或者焊接有问题,先通过隔离走时来排除片子本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现在还在捣鼓这个 DS3231 没有。
如果,排除质量问题,那么也许只剩下布线问题了, 你还有兴趣 ...

谢谢回复 现在1302扛着先 抽空按你说的搞搞

网友K:
我用的3231   关机(停电)用3v电池供电时间不准   开机用5v供电基本没误差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现在1302扛着先 抽空按你说的搞搞

DS3231芯片荒之后也涨价了,我之前买的才两块多一片,那时做三个时钟,就买了三片,感觉马云家有的是,想什么时候买都行,谁知道现在涨到15块.........
这芯片是真的很准时的,如果是学习和批量,可以用DS1302,一年一分钟的误差可以做到,但要有仪器调试才行,非常难搞
DS3231就不一样的,基本是不用管,上电就行的那种,当初开始玩的时候,专门买了拆机的,第一个时钟到现在3年了,还在正常走着,因为没有秒,就不知道差多少,但分一直是对的
99%的"芯片问题"是人的问题
如果是自己用的,可以画一个16脚和8脚通用的封装,因为16脚的便宜点,六块多

网友M:
只要是以晶振为时钟单片机,做到时差1秒之内,是绝对能做到的。是否可以考虑不用DS3231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L:
DS3231芯片荒之后也涨价了,我之前买的才两块多一片,那时做三个时钟,就买了三片,感觉马云家有的是,想什么 ...

DS1302 一年一分钟,主要是调什么? 给晶振加电容电阻么? 有大致参考值么?我30多个DS1302和50多个晶振互相替换,基本都是 一天快12秒,试过加电阻电容,加到晶振停振为止,都是一天12秒多一点。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后来只好放弃,就软件校正了,每天减12秒,再每个月减9秒。一年下来中心时间点误差5秒左右。

网友L:
引用 网友F:
DS1302 一年一分钟,主要是调什么? 给晶振加电容电阻么? 有大致参考值么?我30多个DS1302和50多个晶振 ...

没有参考值,主要调节S/M,就是每月误差多少秒
我之前做生产修理的时候,都是先贴上两个15pF的电容,然后测试,再匹配
都是用高精度石英钟表测试仪进行校正的,跑得快了就加电容,跑得慢了就减小电容
焊完之后要等到自然冷却,放半个小时再进行校正,如果还要焊接,又得放半个小时,试过用风枪吹冷却的,效果不好......
这校正的仪器有点小贵,我一开始觉得这玩意估计一两百块.......后来发现,得在后面加两个0
所以,我基本就放弃DS1302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没有参考值,主要调节S/M,就是每月误差多少秒
我之前做生产修理的时候,都是先贴上两个15pF的电容,然后测 ...

关键就是,我从8p开始 加到15, 22 , 33,47  完全没有变慢的迹象,依然一天12秒,然后手上没有68p的,上了两个101的,直接停振了……, 难道我的接法不对? 是晶振两脚,各接一个对地电容吧? 没错吧?
其实那时候也不是说要吧他调的多准,毕竟软件调整后的结果基本能满足了,我就是对通过接电容电阻,调整晶振速度好奇,关键是实际操作后,速度根本不变啊,哪怕调整后一天慢30秒,只要看到速度变了,我也心满意足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只要是以晶振为时钟单片机,做到时差1秒之内,是绝对能做到的。是否可以考虑不用DS3231吗?

成品的考勤机里面就是有用1302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关键就是,我从8p开始 加到15, 22 , 33,47  完全没有变慢的迹象,依然一天12秒,然后手上没有68p的, ...

慢是肯定可以慢的,加电容就是走慢,具体多少我不记得了
但要两边同时加才慢的.比如60pF只加在一个引脚,是慢不下来的,要两边各接一个30pF的才能慢下来
经过我手册匹配的不知道有多少个了,因为我们量大,都是直接用邦定的,就是单独的芯片,没有封装的,自己工厂打的线
电容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慢是肯定可以慢的,加电容就是走慢,具体多少我不记得了
但要两边同时加才慢的.比如60pF只加在一个引脚,是 ...

嗯,给晶振接电容,我就是两脚一起接,从8p开始加到47p,就是不变慢……
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 C11 C12 , 我是没有接的,这个关系大么?电池这边,也需要电容的么?

网友I:
那些搞DS1302的就别想了,这是典型32768晶体温度曲线,你们调的再准,跑得过温度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那些搞DS1302的就别想了,这是典型32768晶体温度曲线,你们调的再准,跑得过温度吗?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也说了,我没打算让他跑的又多准,我只想验证电容对晶振的影响。

网友I:
DS3231和无补偿晶体温度曲线对比,右侧纵坐标是每年误差多少分钟。

网友F:
引用 网友I:
DS3231和无补偿晶体温度曲线对比,右侧纵坐标是每年误差多少分钟。

嗯,你说的都很对,所以请回答两个问题。

1)  楼主的问题,DS3231 误差那么大,你给点合理意见呗。

2)  这幅图你看过么?看明白了么? 这图上说,25度是最佳温度,温度高了,低了,晶振都会变慢,变慢,变慢,……   我现在是 太快,太快,太快, 大冬天零下10度了还是太快!!!!!!!!! 你能不能帮忙让我的DS1302慢下来? 软件修正,慢了补时间,比快了减时间,代码能少一半,我想他慢点可以么?可以么?可以么?可以么?可以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嗯,给晶振接电容,我就是两脚一起接,从8p开始加到47p,就是不变慢……
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 C11 C12  ...

两个104电容是必需要接的,这是标配,不管有没有必要,我们产品是出口欧洲的,IC电源旁边没有104是不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两个104电容是必需要接的,这是标配,不管有没有必要,我们产品是出口欧洲的,IC电源旁边没有104是不行的

好的,谢谢,我改一下电路,再试试能不能把速度减下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M:
只要是以晶振为时钟单片机,做到时差1秒之内,是绝对能做到的。是否可以考虑不用DS3231吗?

单片机主晶振一般是薄片AT-cut,温漂可以做到比音叉式晶体好得多,但是AT-cut频率在几MHz范围内,根本就降不下来。做RTC需要电池后备,功耗太大了。
音叉式低频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L:
DS3231芯片荒之后也涨价了,我之前买的才两块多一片,那时做三个时钟,就买了三片,感觉马云家有的是,想什么 ...

感谢回复

现在啥都涨价 我们这洗车要一百了 呃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只要是以晶振为时钟单片机,做到时差1秒之内,是绝对能做到的。是否可以考虑不用DS3231吗?

感谢回复

看了几篇用晶振干时钟的 可能就有前辈的文 看完感觉自己水平搞不定 我对单片机的理解还只停留在工具阶段 只是应用远没到深入研究的程度 同一个目的不同C写法 执行时间都不一样 我又不会算 所以只能崇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1302 一年一分钟,主要是调什么? 给晶振加电容电阻么? 有大致参考值么?我30多个DS1302和50多个晶振 ...

1302精度确实堪忧 而且不同批次不同厂家脾气还不一样 有一直快的有一直慢的还有忽快忽慢的

我是用高精度的晶振配高精度电容调 挺笨的办法 因为通用性不好 每个都这么调上线要挂人了

其实你的办法也挺好的 简单 方便 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给晶振接电容,我就是两脚一起接,从8p开始加到47p,就是不变慢……
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 C11 C12  ...

不一定有影响也不一定没有 但一般做产品 为了稳妥会加 防止突然耗电和耦合干扰

网友E:
如果空间够还是买现成的模块吧,用了好几块了,基本上没出现时钟误差的现象,不过DS3231的温度测试误差可是够大的,到真和手册上说的,误差正负3度,没办法只好改用DS18B20。

网友F:
引用 楼主:
1302精度确实堪忧 而且不同批次不同厂家脾气还不一样 有一直快的有一直慢的还有忽快忽慢的

我是用高精 ...

不考虑时间准不准,不考虑温飘,你有没有办法让 DS1302走慢? 我买的不同批次的DS1302, 和不同批次的晶振混合互换搭配,都是每天快12秒多,一个慢的没有。我宁可他一天慢1-2分钟,也不希望一天快12秒。我用接电容方法完全没办法让他慢下来,只能让他“停下来” ,可能我手里电容型号有限把,8p,15p,22p,33p,47p, 101~~  小于等于47p 完全没有反应,101 直接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考虑时间准不准,不考虑温飘,你有没有办法让 DS1302走慢? 我买的不同批次的DS1302, 和不同批次的晶振 ...

哥啊 这我是真不知道能不能行 只能提供我的情况给你参考下

用的FC135晶振 7p 8p 9p 高精度电容 不同芯片配的不一样 大概范围就是前面说的 但不保证你的片子是不是也这范围 可以试试

我调试的结果 每天正负5s的误差 不固定 有时候一天快5秒 第二天又慢下来 我觉得和温度有关吧 但总体误差也就是这个范围

以上仅实况 不代表普遍性 现在我是用GPS做主时钟 那个贼准 1302做辅助 GPS信号不好的时候替代一会 等GPS信号恢复了就切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空间够还是买现成的模块吧,用了好几块了,基本上没出现时钟误差的现象,不过DS3231的温度测试误差可是 ...

感谢回复和建议

空间不太够 主要不是空间的问题 我觉得主要是我人品问题 3231人家都那么准 我却偏离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的3231   关机(停电)用3v电池供电时间不准   开机用5v供电基本没误差

嗯 对对 这也是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3v和5v供电 不管误差是多少 但误差范围不统一 这样的话 断电保持就很难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哥啊 这我是真不知道能不能行 只能提供我的情况给你参考下

用的FC135晶振 7p 8p 9p 高精度电容 不同芯 ...

没必要吧? GPS只要每天 给DS1302 校时一次, 其他时候都用 DS1302不就好了? 毕竟GPS功耗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吧? GPS只要每天 给DS1302 校时一次, 其他时候都用 DS1302不就好了? 毕竟GPS功耗大啊。

这个。。。。这个。。。。。。我搞的有点复杂

有外部供电 GPS优先
无外部供电 电源部分会切掉GPS只用芯片

GPS的民用时钟数据是免费的 用不用它也在天上瓢 还贼准 有便宜不占就是亏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个。。。。。。我搞的有点复杂

有外部供电 GPS优先

折旧……

折旧DS1302,要比折旧GPS模块划算啊……, 电费也是自己掏啊……, 为了那不用白不用的GPS数据,搭上额外的电费和GPS模块折旧费,真的是占到便宜了么?
理性消费啊……,不能双十一一打折,有用没用都往家里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旧……

折旧DS1302,要比折旧GPS模块划算啊……, 电费也是自己掏啊……, 为了那不用白不用的GPS数 ...

1302是比GPS划算 问题这厮不准啊 就算3231也没GPS准啊

再说了 咱就算是土八路 不也喜欢三八大盖么 嘿嘿

网友F:
引用 楼主:
1302是比GPS划算 问题这厮不准啊 就算3231也没GPS准啊

再说了 咱就算是土八路 不也喜欢三八大盖么 嘿 ...

好吧……,反正我家买来的电波钟, 电波更加不用白不用了吧? 一天都只校对两次……,半夜1点半,和下午一点半,都会校对一次,你知道电波钟是只往前走不往后走的,关键是这货和买的 DS1302 一个毛病,走的快了几秒。然后……,每天这两个时间,就看到分针勤奋的走了24圈……  我现在是庆幸啊。这要是和你一个脾气,不用白不用,我估计我家的钟 无时无刻不在那么疯狂的绕圈校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反正我家买来的电波钟, 电波更加不用白不用了吧? 一天都只校对两次……,半夜1点半,和下午 ...

一直没明白电波钟怎么工作 但我觉得 你说的问题是厂家设计不全面 应该更频繁的对比 然后对每次脉冲间隔进行补偿 就不会有你说的问题了 钟的驱动是个电磁铁 差不多1秒吸合一下 补偿这个吸合间隔就行

还有个奇怪的问题 你的钟为毛都快 不如你研究一下生物吧 也许你个人磁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能力 开发一下 也许就有万磁王也不一定哦

网友I:
你家离授时台太近了吧,我这里不管哪个授时台白天都没有信号,太阳下山两个小时以后才慢慢的有JJY60和BPC信号。

另外GPS频率太高了,室内绝对没有信号,必须有室外天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