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必须要设置AT指令才能使用么

楼主(2020-02-15):
本人在学做智能小车,现在是想试试蓝牙。
但发现手机连上蓝牙后怎么都不能与单片机通讯,想的是发个0X01显示屏显示几个字母,发个0X02就显示不一样的字母,可是没能实现。
单纯用显示屏就可以显示。
我是直接设置了个字符型变量i,然后直接把i=SBUF。最后用if语句。
不知道咋回事,还是说必须要设置AT指令。
求指点.........

网友A:
波特率一样吗,蓝牙默认9600,一样的话,你用串口助手先和蓝牙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一样吗,蓝牙默认9600,一样的话,你用串口助手先和蓝牙调试一下,

能连接上hc05可以说是波特率一样么,

网友B:
一般都会先用AT来确认或修改蓝牙的波特率以后才好写代码来通讯呀

网友C:
可以加个好友吗 老哥 我最近也在学习hc05

网友D:
应该是需要设置AT指令查看状态,保证能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