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请问大佬一个关于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20-02-15):
  我已经用DS18B20测出了温度的值,想要这个温度低于自己设定的温度后,led灯就闪烁,但是测得的值是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不知道怎么用if语句来写
void DS18B20_Read_Celsius_Drive()
{
        static xdata u16 count=0;//为了利用状态机进行复位
        float num;//定义一个浮点数的变量
        u8 xdata Value_High,Value_Low;//定义两个高低位的变量,用以保存
        count++;
        switch(count)
        {
                case 1: DS18B20_DQ=0;break;//count=1,第一步把DQ拉低
                case 35: DS18B20_DQ=1;break;//根据图显示,然后拉高
                case 60:
                             DS18B20_Write_Reg(0xcc);//开始写入指令
                         DS18B20_Write_Reg(0x44);//同上
                         break;
                case 4000: DS18B20_DQ=0;break;
                case 4035: DS18B20_DQ=1;break;
                case 4060:
                               DS18B20_Write_Reg(0xcc);
                           DS18B20_Write_Reg(0xbe);//发送指令BE
                           Value_Low=DS18B20_Read_Data();//然后开始读取两次数据,步骤6
                           Value_High=DS18B20_Read_Data();
                           Value_High<<=4;//高字节左移四位,剩下一个蓝三个红
                           Value_High+=(Value_Low&0xf0)>>4;//先将低字节高四位取出来11110000,再右移四位,然后加上高字节的四位
                           DS18B20_Read_Buffer[0]=Value_High;//整数部分已经保存好了
                           num=(Value_Low&0x0f)*0.0625;
                           DS18B20_Read_Buffer[1]=(u8)(num*100);
                           break;

                case 8000: count=0;break;
        }

}

网友A:
修改了部分语句,未必符合楼主需求,就算提供一个思路。
void DS18B20_Read_Celsius_Drive()
{
        static xdata u16 count=0;//为了利用状态机进行复位
//        float num;//定义一个浮点数的变量
        u16 temp;
        u8 TempH,TempL;
        bit negative;//负数标志
        u8 xdata Value_High,Value_Low;//定义两个高低位的变量,用以保存
        count++;
        switch(count)
        {
                case 1: DS18B20_DQ=0;break;//count=1,第一步把DQ拉低
                case 35: DS18B20_DQ=1;break;//根据图显示,然后拉高
                case 60:
                        DS18B20_Write_Reg(0xcc);//开始写入指令
                        DS18B20_Write_Reg(0x44);//同上
                break;
                case 4000: DS18B20_DQ=0;break;
                case 4035: DS18B20_DQ=1;break;
                case 4060:
                        DS18B20_Write_Reg(0xcc);
                        DS18B20_Write_Reg(0xbe);//发送指令BE
                        Value_Low=DS18B20_Read_Data();//然后开始读取两次数据,步骤6
                        Value_High=DS18B20_Read_Data();
                        temp=Value_High<<8|Value_Low;
                        if(temp&0x8000)
                        {
                                negative=1;                //负号标志
                                temp=~temp;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negative=0;        //正数

                        TempH=temp>>4;                //分解出整数
                        TempL=temp&0x0F;        //分解出小数
                        TempL=TempL*6/10;        //保留一位小数

                        if(negative==1)
                                DS18B20_Read_Buffer[0]=0x40;//显示负号
                        else if(TempH/100==0)//小于100
                                DS18B20_Read_Buffer[0]=0;                                                //百位消隐
                        else
                                DS18B20_Read_Buffer[0]=smgdu[TempH/100]; //显示百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
                                DS18B20_Read_Buffer[1]=0;                                                //十位消隐
                        else
                                DS18B20_Read_Buffer[1]=smgdu[(TempH%100)/10];        //显示十位温度
                        DS18B20_Read_Buffer[2]=smgdu[(TempH%100)%10]|0x80;//显示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DS18B20_Read_Buffer[3]=smgdu[TempL];                                        //显示小数温度1位

                        if(TempH>=preset && negative==0)//温度超过正预设值,LED灯亮
                                led=0;
                        else led=1;

//                        Value_High<<=4;//高字节左移四位,剩下一个蓝三个红
//                        Value_High+=(Value_Low&0xf0)>>4;//先将低字节高四位取出来11110000,再右移四位,然后加上高字节的四位
//                        DS18B20_Read_Buffer[0]=Value_High;//整数部分已经保存好了
//                        num=(Value_Low&0x0f)*0.0625;
//                        DS18B20_Read_Buffer[1]=(u8)(num*100);
                break;
                case 8000: count=0;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了部分语句,未必符合楼主需求,就算提供一个思路。

谢谢大佬,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