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w单片机系列 自带的AD转换程序

楼主(2020-02-15):
15W系列是目前51单片机里面可用资源较多的处理器。一般的设计都可以用,本次分享下利用单片机自带的AD转换座一个数字电压表。显示用的LCD1602

#include<15w.H>
#include<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unsigned char ch = 0;                        //ADC通道号

int time;
int time1;
int time2;
float p;

sbit RS = P5^5;   //定义端口
sbit RW = P5^4;
sbit EN = P5^3;
sbit pwm=P2^7;
sbit key1 = P2^0;
sbit key2=P2^1;
sbit led=P5^1;
unsigned char ti[]={'0','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P4= 0xFF;
RS=0;
RW=1;
EN=0;
_nop_();
EN=1;
return (bit)(P4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0;
RW=0;
EN=1;
P4= com;
_nop_();
EN=0;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1;
RW=0;
EN=1;
P4= Data;
_nop_();
EN=0;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display(uint temp)                        //显示程序
{
   int A1,A2,A3;
   A1=temp/100;
   A2=temp%100/10;
   A3=temp%100%10/1;

            LCD_Write_Char(4,0,ti[A1]);
         LCD_Write_Char(5,0,ti[A2]);
         LCD_Write_Char(6,0,'.');
         LCD_Write_Char(7,0,ti[A3]);
         LCD_Write_Char(8,0,'V');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1;                   //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void Timer0Init(void)                //20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5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void main()
{
        float i,j;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LCD_Init();
    LCD_Clear();//清屏
    InitADC();                      //初始化ADC
    IE = 0xa0;                      //使能ADC中断
           Timer0Init();

  while(1){

           i=p*5;
         j=((i/256)*10);
    display(j);
        DelayMs(500);

  }

}
/*----------------------------
ADC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中断标志

     p=ADC_RES  ;       //读取高8位结果并发送到串口

//    SendData(ADC_LOW2);           //显示低2位结果

    ch = 0;           //切换到下一个通道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time++;
        time1++;
        time2++;
        if(time1>100)
        time1=0;
        if(time1>50)
        pwm=1;
        else
        pwm=0;

        if(time>5000)
{        time=0;
        led=~led ;  }
}

网友A(2021-04-29):
具体用的哪款单片机芯片呢?

网友B:
楼主如果单片电源5V,AD只在5V以内 ,如要能测量30V以内的电压程序应该怎样改 请指点下

网友C:
电阻分压,我也想试试

网友D:
我是小白:电阻分压,改变TEMP的比率好像就可以改变测量范围。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