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语言文件生成问题

楼主(2020-02-15):
为什么我c文件加载别人没问题的c文件会出现错误,提示的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程序不完整,看不出来,可能是调用子函数的问题

网友B:
单片机的C文件不能独立于工程编译,因为基本上还包含了单片机专用的头文件reg51.h等之类的,而且你用VC也弄不了单片机吧?因为他是windows平台的软件开发环境

网友C:
首先可以看提示信息:Error spawning cl.exe
这个问题上网查一下就可出来一些方法,看起来大多数是路径设置问题。
具体可以参考这篇文章CSDN上的解决方法

网友D:
开发环境不对吧?
找个keil c51试试——我看程序好像是MCS51

网友E:
VC6不能编译单片机C文件项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可以看提示信息:Error spawning cl.exe
这个问题上网查一下就可出来一些方法,看起来大多数是路径设 ...

谢谢,但我改完之后,下次再开目录自己又变了是什么问题呢。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C文件不能独立于工程编译,因为基本上还包含了单片机专用的头文件reg51.h等之类的,而且你用VC也弄 ...

不太明白,能麻烦再解释解释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改完之后,下次再开目录自己又变了是什么问题呢。请教

可能是程序自身的问题,可以试一试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再操作。如果还不行就建议重装试一试。
其次就是VC++没有51的编译链,不能将51平台的源程序编译为HEX文件。VC++生成的目标程序是Windows平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程序自身的问题,可以试一试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再操作。如果还不行就建议重装试一试。
其次就是VC++ ...

那我问一下如果需要编译51平台的源程序应该是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C文件不能独立于工程编译,因为基本上还包含了单片机专用的头文件reg51.h等之类的,而且你用VC也弄 ...

所以需要使用别的软件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需要使用别的软件是这个意思吗

看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