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内置EEPROM读取与保存 函数调用 .c和.h文件

楼主(2020-02-15):
STC 内置EEPROM  读取与保存的 .c和.h文件

请教如何调用文件  掉电不丢失

1、读取3参数个数  改动后 保存到 EEPROM
我的用法是 :

unsigned int  Temp_Buf[3];                           //定义缓存:
Read_Flash_Message(ks_Addr,Temp_Buf, 3);//读取:函数是:void Read_Flash_Mess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

Save_Flash_Message(ks_Addr,Temp_Buf, 3);//保存    函数是 :void Save_Flash_Mess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

现在是  无法保存  调取的也不对

//以下为.h文件
//使用单片机内部的Flash,模拟EEPROM使用
//STC15W4K48S4 单片机,可以使用IAP命令擦写内部Flash
//起始地址 0X0000 结束 0X27FF  其中,512Byte一个扇区
//一共20个扇区  一个扇区可以存储一组参数,这样就可以直接擦出整个扇区修改内容

#ifndef        __IAP_EEPROM__H_
#define        __IAP_EEPROM__H_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ks_Addr                                0X0000
#define        tz_Addr                                0X0200
#define        tm_Addr                                0X0400

//保存内容到Flash
void Save_Flash_Mess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
//从Flash读取内容
void Read_Flash_Mess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
//读取某地址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One_Byte(unsigned int addr);
void Erase_IAP(unsigned int addr);
void Write_One_By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

#endif

以下为.c文件

#include "IAP_EEPROM.h"
//#include<Uart_1.h> //用来CLI交互
//STC15W4K48S4 单片机,可以使用IAP命令擦写内部Flash
//起始地址 0X0000 结束 0X27FF  其中,512Byte一个扇区

//关闭IAP功能
void Close_IAP(void)
{
        IAP_CONTR = 0;
        IAP_CMD = 0;
        IAP_TRIG = 0;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擦除某地址所在的扇区
void Erase_IAP(unsigned int addr)
{
                IAP_CONTR = 0x82;//允许IAP操作,设置IAP操作速度
    IAP_CMD = 0x03;//扇区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地址赋值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触发命令
    _nop_();_nop_();_nop_();
    Close_IAP();//清空IAP操作寄存器等
}
//在某地址写入一个字节
void Write_One_By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
{
                IAP_CONTR = 0x82;//允许IAP操作,设置IAP操作速度
    IAP_CMD = 0x02;//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地址赋值
    IAP_DATA = dat;//更新写寄存器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触发
    _nop_();
    Close_IAP();//清空IAP操作寄存器等
}
//读取某地址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One_Byte(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dat=0;//定义一个待返回的数据
    IAP_CONTR = 0x82;//允许IAP
    IAP_CMD = 0x01;//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地址赋值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触发
    _nop_();_nop_();_nop_();_nop_();
    dat = IAP_DATA;
                Close_IAP();//清空IAP操作寄存器等
    return dat;
}
//保存内容到Flash
void Save_Flash_Mess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i=0;
        Erase_IAP(Addr);//擦除对应扇区

        if(Len >= 511)
                Len = 511;

        Write_One_Byte(Addr,Len>>8);//长度写入首地址
        Write_One_Byte(Addr+1,(Len&0X00FF));//长度写入首地址
        for(i=0;i<Len;i++) //顺序存储有效信息
        {
                Write_One_Byte((Addr+2+i),Buf[i]);
        }
}
//从Flash读取内容
void Read_Flash_Mess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i=0;
        *Len = Read_One_Byte(Addr); //首先读取长度信息
        *Len <<= 8;
        *Len += Read_One_Byte(Addr+1);

        if(*Len >= 511)
                *Len = 511;

        for(i=0;i<*Len;i++)
        {
                Buf[i] = Read_One_Byte(Addr+2+i);
        }
}
//

网友A:
//关闭IAP功能
void Close_IAP(void)
{
        IAP_CONTR = 0;
        IAP_CMD = 0;
        IAP_TRIG = 0;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中 IAP_ADDRH = 0;改为IAP_ADDRH = 0x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IAP功能
void Close_IAP(void)
{

1、读取3参数个数  改动后 保存到 EEPROM
我的用法是 :

unsigned int  Temp_Buf[3];                           //定义缓存:
Read_Flash_Message(ks_Addr,Temp_Buf, 3);//读取:函数原型是:void Read_Flash_Mess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

Save_Flash_Message(ks_Addr,Temp_Buf, 3);//保存    函数原型是 :void Save_Flash_Mess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
我对于 调用 带指针参数的 函数有点迷糊  请教一下  我调用的方法对吗?  一个是 len对应的3好像是对的  *len也对应3  对吗?

网友A:
读错误,写正确,长度用整形,不用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错误,写正确,长度用整形,不用指针

读错误?您是说 这个函数本身就是错误 还是 我调用的错误呀

//从Flash读取内容
void Read_Flash_Mess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i=0;
        *Len = Read_One_Byte(Addr); //首先读取长度信息
        *Len <<= 8;
        *Len += Read_One_Byte(Addr+1);

        if(*Len >= 511)
                *Len = 511;

        for(i=0;i<*Len;i++)
        {
                Buf = Read_One_Byte(Addr+2+i);
        }
}

网友B:
单片机初始化后要加几百毫秒延时,再进主函数,否则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