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用labview做上位机如何与蓝牙模块通信? 求帮助

楼主(2020-02-15):
想问下用labview做上位机 打算用蓝牙通讯 接收单片机的数据,labview能直接连接蓝牙模块吗 比如hc05这些

网友A:
labview是一个编程软件,有相对应的硬件,蓝牙模块连接到硬件上,编写串口程序是可以的

网友B:
你好!
可以通过串口和蓝牙连接;
蓝牙要一收一发才可以的;
也就是单片机一个蓝牙,
电脑也需要一个蓝牙来做;
然后编写串口程序就能通讯

网友C:
应该是单片机通过串口连接一个蓝牙模块,电脑端Labview上位机里面有蓝牙的控件可以直接对蓝牙操作;正常的是单片机连接蓝牙模块,手机利用自带的蓝牙功能,接收蓝牙数据,现在只不过是换成电脑了

网友C:
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是,你会对Labview操作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单片机通过串口连接一个蓝牙模块,电脑端Labview上位机里面有蓝牙的控件可以直接对蓝牙操作;正常的 ...

对 电脑能扫描出单片机的蓝牙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可以通过串口和蓝牙连接;
蓝牙要一收一发才可以的;

利用电脑自带的蓝牙 然后单片机一个蓝牙模块 这样可以么 就是不知道电脑能不能扫描出单片机的蓝牙模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