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自编.C(5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main'求大神拯救

楼主:
程序源码如下 报错位置在主函数main附近 看啦2小时不知错在哪里 跪求大神指点迷境

#include<reg52.h>
sbit  LCD1602_RS=P2^4;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EN=P2^6;
sbit  LCD1602_DB=P0;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ode shuzu1[]="1234567890123456";
unsigned char code shuzu2[]="9876543210987654";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
    unsigned char sta;      //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N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N = 0;    //使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Read_Busy();//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LCD1602_RS = 0;//RS数据命令选择RS=1数据 RS=0命令
    LCD1602_RW = 0;//读写选择 RW=1读取 RW=0写
    LCD1602_DB = cmd;//命令放到P0(假设)上
    LCD1602_EN = 1;//*****************使能信号 =1开始工作
    LCD1602_EN = 0; //*****************使能信号 =1开始工作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LCD1602_RS = 1;//RS数据命令选择RS=1数据 RS=0命令
      LCD1602_RW = 0;//读写选择 RW=1读取 RW=0写
      LCD1602_DB = dat;//数据放到P0(假设)上
      LCD1602_EN = 1;//使能开
      LCD1602_EN = 0;//使能关
}
void InitLcd1602()              //1602初始化 共5组初始化寄存器
{
    Lcd1602_Write_Cmd(0x38);    //打开,5*8,8位数据   00111000
    Lcd1602_Write_Cmd(0x0c);    //00001100后三位表示 开显示 不显光标 光标不闪烁
    Lcd1602_Write_Cmd(0x06);    //00000110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
viod main()
     {
      InitLcd1602();
      for(i = 0; i < 16; i++);
        {
         Lcd1602_Write_Data(shuzu1[i]);
         }
      void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
      for(i = 0; i < 16; i++);
           {
            Lcd1602_Write_Data(shuzu2[i]);
            }
            while(1);
       }

网友A(2020-02-16):
不好意思 大半夜献丑了 字母拼错了

网友B:
main前面的单词改为void  倒数第7行的void去掉

网友C:
程序到这个地方有问题!!!

      viod main()         改成=》 void main()

    主函数里面
      void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         去掉  void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

   祝你成功!!!!!

网友D:
我觉得主函数那里发数据有误,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用过的驱动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ata P0
sbit LCD1602_RS=P2^6;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EN= P2^7;
void LCD1602_Init();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cmd);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LCD1602_display();
uchar code table0[]="STC";
uchar code table1[]="ARM";

void delay(uint a)
{
    uint i,j;
                for (i=a;i>0;i--)
    for (j=110;j>0;j--);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cmd)//写指令函数
{
          LCD1602_RS=0;//写指令
                LCD1602_RW=0;//写操作
    LCD1602_data=cmd;
          delay(5);
          LCD1602_EN=1;
           LCD1602_EN=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LCD1602_RS=1;//写数据
         LCD1602_RW=0;//写操作
   LCD1602_data=dat;
   delay(5);
         LCD1602_EN=1;
   LCD1602_EN=0;
}

void LCD1602_Init()
{
  LCD1602_Write_cmd(0x38);//8位数据,双列,5X7字形
  LCD1602_Write_cmd(0x0c);//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1602_Write_cmd(0x06);//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LCD1602_Write_cmd(0x01);//清屏
}

void LCD1602_display(void)//显示函数
{
  uchar a,b;
        LCD1602_Init();
        LCD1602_Write_cmd(0x80);
        for(a=0;a<3;a++)
        {
                LCD1602_Write_data(table0[a]);
                delay(200);
        }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
        for(b=0;b<3;b++)
        {
                LCD1602_Write_data(table1[b]);
                delay(200);
        }
}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LCD1602_display();
        while(1);
}

网友E:
楼主错得不是一两处,抄的不认真,你对比一下就明白。

#include<reg52.h>
sbit  LCD1602_RS=P2^4;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EN=P2^6;
//sbit  LCD1602_DB=P0;
<font color="#ff0000">#define LCD1602_DB P0</font>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ode shuzu1[]="1234567890123456";
unsigned char code shuzu2[]="9876543210987654";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
        unsigned char sta;      //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N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N = 0;    //使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Read_Busy();//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LCD1602_RS = 0;//RS数据命令选择RS=1数据 RS=0命令
        LCD1602_RW = 0;//读写选择 RW=1读取 RW=0写
        LCD1602_DB = cmd;//命令放到P0(假设)上
        LCD1602_EN = 1;//*****************使能信号 =1开始工作
        LCD1602_EN = 0; //*****************使能信号 =1开始工作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LCD1602_RS = 1;//RS数据命令选择RS=1数据 RS=0命令
        LCD1602_RW = 0;//读写选择 RW=1读取 RW=0写
        LCD1602_DB = dat;//数据放到P0(假设)上
        LCD1602_EN = 1;//使能开
        LCD1602_EN = 0;//使能关
}
void InitLcd1602()              //1602初始化 共5组初始化寄存器
{
        Lcd1602_Write_Cmd(0x38);    //打开,5*8,8位数据   00111000
        Lcd1602_Write_Cmd(0x0c);    //00001100后三位表示 开显示 不显光标 光标不闪烁
        Lcd1602_Write_Cmd(0x06);    //00000110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
//viod main()
<font color="#ff0000">void main()</font>
{
        InitLcd1602();
<font color="#ff0000">        Lcd1602_Write_Cmd(0x80);</font>
//        for(i = 0; i < 16; i++);
<font color="#ff0000">        for(i = 0; i < 16; i++)</font>
        {
                Lcd1602_Write_Data(shuzu1[i]);
        }
//        void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
<font color="#ff0000">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font>
//        for(i = 0; i < 16; i++);
<font color="#ff0000">        for(i = 0; i < 16; i++)</font>
        {
                Lcd1602_Write_Data(shuzu2[i]);
        }
        while(1);
}

网友F:
这里错了
viod main()
改成这样 void main()

网友G:
把for循环 小括号 后面的 ; 去掉试试,两个都要去掉

网友H:
viod main()
     {
      InitLcd1602();
      for(i = 0; i < 16;   void写反了

网友I:
不像自编的。。。

网友J:
void拼错了

网友K:
楼主的程序除了主函数的void main错误之外,应该把倒数第7行的void删掉,在程序中使用函数是只需要写函数名就可以了,不需要加void,在写1602的写命令和写数据的程序时建议加一个延时程序,不要直接写,楼主这样写可能会出错,建议加个延时。
void dealy(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int a,b;
      for(;c>0;c--)
      {
               for(b=199;b>0;b--);
                      for(a=1;a>0;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