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充电器如何改12V充电器?

楼主(2020-02-16):
有一个不用的电动车充电器48V,我想改一个12V的充电器。不知道怎么改,各路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降压模块或电路

网友B:
改3842的反馈,比较麻烦。

网友C:
需要换掉那个开关变压器,否则难度有点大

网友D:
买一个DC_DC48v转12v降压模块,就直接解决了

网友E:
很多开关电源都有副电电源!12伏!改动难度大也不稳定

网友F:
要么改反馈,要么换变压器,什么加降压模块,是ZZ行为吗?

网友G:
采用降压或者外部焊接电阻来降低电压

网友H:
在内部改动的话恐怕已经没有空间了,电器较多而散热不到位容易着火。

网友H:
推荐吧里面的元件拆出来,单独安装,在外接降压板
这样比较方便、安全

网友I:
目测 单路输出直接采样的 变压器,拆输出绕组,取值是原来的1/4,改TL431(基准电压ic)的分压电阻,取值是上偏置电阻的1/4,使基准电压2.5V.即可。。。稍微要有点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么改反馈,要么换变压器,什么加降压模块,是ZZ行为吗?

把变压器的二次侧匝数减少,就可以了?

网友J:
压差太大了,得重新绕制变压器次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