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608与上位机连接失败!

楼主(2020-02-16):
连线,串口,什么都是对的。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模块坏掉了?
求大佬解答!!!!!!!!!!!

网友A(2020-03-23):
你的RX和TX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A:
RX接TX,TX接RX

网友B(2020-06-09):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我没接反,但还是连接失败

网友C:
如果是将9针串口的2、3、5脚分别与AS608的TX、RX、GND(即2、3、4脚)相连,AS608的串口信号是TTL的,9针串口是RS232信号,不能直接接

网友D(2020-07-16):
有人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E(2021-12-30):
兄弟你好,你之前遇到的as608上位机上传失败了,这个问题是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F(2022-05-05):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将9针串口的2、3、5脚分别与AS608的TX、RX、GND(即2、3、4脚)相连,AS608的串口信号是TTL的,9针串 ...

要根据原理图确认你说的9针的2.3脚是不是rx,tx,我就是跟着教程连的引脚,结果是教程里的引脚写错了。还是要看原理图

网友G:
先确认下,指纹模块的波特率是多少?和单片机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H(2023-02-22):
看看自己的USB-TTL是不是rs232,也就是就是看芯片旁边有没有晶振,没有的话换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