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指纹识别程序+PCB文件设计

楼主(2020-02-16):
本指纹识别设计包含资料、程序、PCB等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lcd1602.h"

sbit buzzer=P2^0;  //蜂鸣器        低电平打开蜂鸣器

sbit red=   P1^0;  //红色灯 表示录入模式
sbit green= P1^1;  //绿色灯 表示识别模式

sbit k2=P3^4; //录入一次指纹
sbit k1=P3^3; //模式识别转换
sbit k3=P3^2; //清除所有指纹(10个指纹清除)

#define Max_User 10
#define error 2

unsigned char         SaveNumber=0,searchnum=0;
unsigned int          SearchNumber=0;
unsigned int         clk0=0;

unsigned char str[3]={0,'\0','\0'};

unsigned char code Identify[16]="Lock:   Idenfity";
unsigned char code Input[16]   ="Lock:   Input   ";

bit modeflag=0,clearallflag=0,changeflag=0;

// modeflag=0 为识别模式 modeflag=1为录入指纹模式
//每成功录入一次指纹 SaveNumber++

//////////////////////////////////////常用指令定义/////////////////////////////

//Verify  Password   :验证设备握手口令
unsigned char code VPWD[16]={16,0X01 ,0Xff,0xff,0xff,0xff, 0x01,0,7,0x13,0x00,0x00,0x00,0x00,0x00,0x1b};         //回送12个

//设置设备握手口令
unsigned char code STWD[16]={16,0X01 ,0Xff,0xff,0xff,0xff, 0x01,0,7,0x12,0x00,0x00,0x00,0x00,0x00,0x1a};         //回送12个

//GetImage           :探测手指并从传感器上读入图像
unsigned char code GIMG[14]={12, 0X01 ,0Xff,0xff,0xff,0xff, 0x01, 0,3,1,0x00,0x05};        //回送12个

//Gen Templet1        :根据原始图像生成指纹特征1
unsigned char code GENT1[14]={13,0X01 ,0Xff,0xff,0xff,0xff,0x01,0,4,2,1,0x00,0x08};        //回送12个

//Gen Templet2        :根据原始图像生成指纹特征2
unsigned char code GENT2[14]={13,0X01 ,0Xff,0xff,0xff,0xff,0x01,0,4,2,2,0x00,0x09}; //回送12个

//Search Finger      :以CharBufferA或CharBufferB中的特征文件搜索整个或部分指纹库
unsigned char code SEAT[18]={17,  0X01 ,0Xff,0xff,0xff,0xff, 0x01,   0,8, 4,1,0,0,    0,0x65,  0x00,0x73};        //回送16个

//Merge Templet      ;将CharBufferA与CharBufferB中的特征文件合并生成模板,结果存于ModelBuffer。
unsigned char code MERG[14]={12,  0X01 ,0Xff,0xff,0xff,0xff, 0x01,  0,3,5 , 0x00,0x09};//回送12个

//Store Templet      :将ModelBuffer中的文件储存到flash指纹库中
unsigned char code STOR[16]={15,  0X01 ,0Xff,0xff,0xff,0xff, 0x01,  0,6,6,2,     0x00,0x00,     0x00,0x0f}; //回送12个

//Read Note
unsigned char code RDNT[14]={13,0X01 ,0Xff,0xff,0xff,0xff, 0x01, 0,4,0x19,  0, 0x00,0x1e};

//Clear Note
unsigned char code DENT[46]={45,0X01 ,0Xff,0xff,0xff,0xff, 0x01, 0,36,0x18,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x00,0x3d};

//DEL one templet
unsigned char code DELE_one[16]={16, 0X01 ,0Xff,0xff,0xff,0xff, 0x01,   0,7,  0x0c,    0x00,0x00, 0,1, 0x00,0x15};

//DEL templet      ;清空指纹库
unsigned char code DELE_all[12]={12,0X01 ,0Xff,0xff,0xff,0xff, 0x01, 0,3,  0x0d,0x00,0x11};

//////////////////////////////////////常用指令定义-------结束///////////////////////////////////////////////////////////////////////////////////////

//////////////////////////////////////宏定义////////////////////////////////////////////////////////////////////////
#define FALSE 0
#define TURE  1

//状态定义表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MAX_NUMBER    63
#define _Nop()  _nop_()

//////////////////////////////////////宏定义------------结束////////////////////////////////////////////////////////

unsigned char                   FifoNumber=0;
xdata unsigned char   FIFO[MAX_NUMBER+1]={0};

/*********1毫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

void TxdByte(unsigned char dat)//串口发送信息,通过查询方式发送一个字符
{
    TI = 0;                 //让TI=0
    SBUF = dat;         //读入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毕
    TI = 0;                 //清零
}

bit Command(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MaxTime) //命令解析,给模块发送一个命令
{
          unsigned char count=0,tmpdat=0,temp=0,i=0,package=0,flag=0,checksum=0;

        bit result=0, start=0,stop=0;

          TxdByte(0xef);//数据包包头识别码
           TxdByte(0x01);//数据包包头识别码
          i=*p;         //数组的第“0”个元素、里面存放了本数组的长度,把这个长度给变量i,方便进行操作
          p++;
        p++;
          for (count=i-1; count!=1;count--)  //Sent command String
                  {
                         temp=*p++;//取第个“1”个元素的内容,然后发送
                    TxdByte(temp);//将数据发送出去
                }
          result=TURE;//发送完成,结果为真 (真为1)
          FifoNumber=0;
          for (count=MAX_NUMBER+1; count!=0; count--)//清空所有FIFO[]数组里面的内容,写入0X00
                 FIFO[count-1]=0x00;

          if (result)
           {
             result=FALSE;
              start =FALSE;
                   stop  =FALSE;
               count=0;
               clk0=0;        //清零CL0计数

               do /////////////////////////////do的内容////////////////////////////////
                {
                        restart0:
                         if (RI==1)//如果接收到数据
                              {
                                          tmpdat=SBUF;//先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到tmpdat中
                            RI=0;
                            if ((tmpdat==0xef)&&(start==FALSE))//这个数据为第一个传回来的数据,也就是“指令应答”的第一个字节
                                    {
                                                        count=0;
                                                    FIFO[0]=tmpdat;//读入第一个应答字节(0XEF),存在第“0”个元素中
                                                        flag=1;
                                                        goto
                                                                restart0;//可以用中断方式进行

                                     }
                                        if(flag==1)//第一个字节已经回来,所以flag==1成立
                                                {
                                                        if(tmpdat!=0x01)  //接收数据错误,将重新从缓冲区接收数据
                                                        {
                                                                flag=0;//接收应答失败
                                                                result=FALSE;
                                                              start =FALSE;
                                                                   stop=FALSE;
                                                               count=0;
                                                                goto
                                                                        restart0;

                                                        }
                                                        //如果成功接收到0xef01,可以开始接收数据
                                                        flag=2;//flag=2;表示应答成功,可以开始接收数据了
                                                        count++;//现在count=1;
                                                        FIFO[count]=tmpdat;//读入第二个应答字节(0X01),存在第“1”个元素中
                                                        start=TURE;        //应答成功可以开始接收数据
                                                            goto
                                                                        restart0;
                                                }
                             if((flag==2)&&(start==TURE))//flag=2;表示应答成功,可以开始接收数据了
                                     {
                                                           count++; //数据元素下标++
                                            FIFO[count]=tmpdat;//存入数据
                                                        if(count>=6)
                                                                {
                                                                        checksum=FIFO[count]+checksum; //计算校验和
                                                                }
                                                        if(count==8)
                                                                {
                                                                        package=FIFO[7]*0X100+FIFO[8];        //计算包长度
                                                                        stop= TURE;
                                                                }
                                                        if(stop)
                                                                {
                                                                        if(count==package+8)
                                                                        {
                                                                                checksum=checksum-FIFO[count-1];
                                                                                if(checksum!=FIFO[count]&0xff)
                                                                                        result=FALSE; //校验失败,置结果标志为0
                                                                                else
                                                                                        result=TURE;
                                                                                flag=0;
                                                                                break;
                                                                        }
                                                                }
                                     }
                                }
          }/////////////////////////////do的内容----------------结束////////////////////////////////

                while ((clk0<=MaxTime)&&(count<=MAX_NUMBER)); //由定时器以及最大接收数据来控制,保证不会在此一直循环

        FifoNumber=count;        //保存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
   return (result);
}

bit VefPSW(void)//验证设备握手口令,成功返回1
{
         unsigned char  count=0;
        while (1)
           {
             if(Command(VPWD,20) && (FifoNumber==11) && (FIFO[9]==0x00))
                        return(1);
             count++;
                     if (count>=2)//如果不成功,再验证一次,如果两次不成功,返回失败
                {
                    return(0);
                      }
        }
}

void Clear_All(void) //清空所有指纹信息,清空前首先验证和指纹模块通讯是否正常
{
        if(VefPSW()!=1)//验证失败
        {

        }
        else                  //验证成功
        {
                   Command(DELE_all,50); //清空指纹库
                   Command(DENT,20);           //清空用户记事本
        }
}

unsigned char ImgProcess(unsigned char BUFID)  //发获取图像并生成特征文件,存入BUFID中//输入参数为缓冲区号
{
    if(Command(GIMG,89) && (FifoNumber==11) && (FIFO[9]==0x00))
    {
                if(BUFID==1)
                {
                      if(Command(GENT1,60) && (FifoNumber==11) && (FIFO[9]==0x0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else if(BUFID==2)
                {
                          if(Command(GENT2,60) && (FifoNumber==11) && (FIFO[9]==0x0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else
    {
      return 0;
    }
        return 0;
}

bit Searchfinger(void)//搜索指纹(发送搜索命令、以及根据返回值确定是否存在)
{
           if(Command(SEAT,60) && (FifoNumber==15) && (FIFO[9]==0x00) )
    {
                SearchNumber=FIFO[10]*0x100+FIFO[11];//搜索到的页码
                //MatchScore=FIFO[12]*0x100+FIFO[13]   可以在此计算得分,从而进行安全级别设定,本程序忽略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unsigned char search(void)//搜索用户
{
         unsigned char SearchBuf=0,i=0;
          while (i<20)
    {
           if(modeflag==0)//在识别模式下
           {
                    if (ImgProcess(1)==1)//首先读入一次指纹
                {
                       SearchBuf=Searchfinger();//进行指纹比对,如果搜索到,返回搜索到的指纹序号
                       if(SearchBuf==1)         //成功搜索到指纹号
                       {
                               return SearchNumber;
                       }
                       else  //如果没有搜索到指纹号
                        {
                           return 255; //由于只能录入162个指纹,这时候如果返回255表示识别错误,或者这个指纹没有登记
                        }
               }
          }
          else
           {
                   break;
                   return 0;
                }
                i++;
    }
   return 255;//这里其实是超时了,由于只能录入162个指纹,这时候如果返回255表示识别错误,或者这个指纹没有登记
}

bit savefingure(unsigned char ID)//保存指纹
{
         unsigned char i=0;
         //现在开始进行存储指纹模板的操作
     for (i=0;i<16;i++)        //保存指纹信息
                 {
                        FIFO[i]=STOR[i];
                }
     FIFO[12]=ID; //把指纹模板存放的PAGE_ID也就是FLASH的位置
     FIFO[14]=FIFO[14]+ID;        //校验和
     if (Command(FIFO,70)==1)//不成功返回0        //此处进行存放指纹模板的命令
                 {return(1);}  //成功返回1
     else
                 {return(0);} //不成功返回0
}

unsigned char enroll(void) //采集两次指纹,生成1个 指纹模板
{
         unsigned char temp=0,count=0;
          while(1)
          {
                   temp=ImgProcess(1); //生成特征1
                   if (temp==1)//生成特征文件成功
              {
                break;
               }
             else
               {
                if (temp==0)//采集指纹没有成功
                  {
                                count++;
                    if (count>=40)//如果采集了40次,还不成功,直接采集失败,直接退出enroll函数----返回0
                                        return(0);
            }
        }
           }
        //采集第一个特征成功
           count=0;
          buzzer=0;delay1ms(100);        buzzer=1;  //蜂鸣器提醒第一个特征采集成功

        delay1ms(2000);//延时2S开始采集下一个特征

        //开始采集第二个特征
         while(1)
          {
                   temp=ImgProcess(2); //生成特征2
                   if (temp==1)//生成特征文件2成功
              {
                if (  (Command(MERG,40)&& (FifoNumber==11) && (FIFO[9]==0x00))==0  ) //合并不成功返回0,成功返回1
                        {
                                return 0;        //合并不成功
                        }
                        else//特征文件合并生成模板,结果存于ModelBuffer
                        {
                                 buzzer=0;
                     delay1ms(100);
                     buzzer=1;
                                 delay1ms(100);
                                 buzzer=0;
                     delay1ms(100);        //响两声,表示生成一个模板成功
                     buzzer=1;
                     return 1;        //合并成功
                        }
        }
              else
               {
                                count++;
                                if (count>=25)         return(0);
             }
           }
}

void shownum(unsigned char dat)        //显示指纹编号
{
        unsigned char numdat=0;
        numdat=dat;
        GotoXY(0,1);//x,y
        Print("Finger:");
        GotoXY(0,8);//x,y
        str[0]=0x30+numdat/10;
        str[1]=0x30+numdat%10;
        Print(str);
}

void changeState(void)//显示状态转换
{
        if(changeflag==1)        //模式识别键按下
        {
           GotoXY(0,0);//x,y
           if(modeflag==0)
           {
                           Print(Identify);//显示 识别模式  Indentity
           }
           else
           {
                           Print(Input);   //显示  输入模式 Input
           }
           changeflag=0;
        }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0;

        ET0=1;     //定时器0开中断
        TL0=0x97;  //17ms的初值
        TH0=0xBD;
   delay1ms(5);
   LcdRw=0;      //只对液晶进行写操作,不进行读操作
   delay1ms(5);
   LCD_Initial();//液晶初始化
   delay1ms(5);
   GotoXY(0,0);//x,y
   Print(Identify);

    //串口初始化
    SCON=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1:允许接收
    PCON=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1;   //T1方式2,用于UART波特率
    TH1=0xFD;
    TL1=0xFD;   //UART波特率设置:9600
    TR1=1;
    TR0=1;// 开定时器0

        IT0=0;//中断0低电平中断
        IT1=1;//中断1低电平中断
        EX0=1;//开中断0
        EX1=1;//开中断1
    EA=1;

        for(i=0;i<6;i++)//开始握手6次,如果没有一次成功,表示模块通信不正常。只要成功就跳出此循环
        {
                if(VefPSW())//与模块握手通过,绿灯亮起。进入识别模式
                  {
                                green=0; //读一次
                                buzzer=0;
                                shownum(0);
                        delay1ms(300);
                        buzzer=1;
                                break;
                  }
            else   //通信握手失败
                 {
                        red=1;           //红灯亮
                        green=1;
                        break;

                 }
        }

    while(1)
        {

                if(k2==0)//录入一个指纹
                        {
                                  delay1ms(10);
                                  if(k2==0)//如果仍为低电平,表示按键有效
                                          {
                                            while(k2==0);//等待松手
                                          if(VefPSW()==1&&modeflag==1&&SaveNumber<10)//与模块握手通过
                                                  {
                                                            if(enroll()==1)//采集两次,生成1个指纹模板成功
                                                                  {
                                                                   if(savefingure(SaveNumber+1)==1)//保存也成功
                                                                           {
                                                                                SaveNumber++;//加一次
                                                                                shownum(SaveNumber);
                                                                        }

                                                                }
                                                  }
                                                else
                                                {
                                                                buzzer=0;
                                                                for(i=0;i<8;i++)
                                                                {
                                                                  delay1ms(100);
                                                                  red=~red;
                                                                }
                                                                red=0;
                                                                buzzer=1;
                                                }
                                          }

                        }        //k2==0

                if(modeflag==0)//为识别模式
                {
                          searchnum=search();
                          if(searchnum>=1&&searchnum<=162)//最多只能存储162个指纹
                          {
                                      //显示搜索到的指纹号
                                        shownum(searchnum);

                               //蜂鸣器响一声
                               buzzer=0;
                               delay1ms(100);
                               buzzer=1;
                          }
                          if(searchnum==255)//表示放上了没有登记的指纹或者识别错误
                          {
                            ;//用户可以自己处理,比如显示 指纹是非法的 或者蜂鸣器响三声,表示错误等
                          }
                }

                if(clearallflag==1)
                {
                        clearallflag=0;
                        Clear_All();
                    red=0;             //红色灯亮
                    green=1;
                        //蜂鸣器长响一次,表示清除所有指纹结束
                        modeflag=1;//进入录入指纹模式
                        GotoXY(0,0);//x,y
                        Print(Input);
                        shownum(0);
                        buzzer=0;
                        delay1ms(800);
                        buzzer=1;
                        SaveNumber=0;
                }

        }////////////////////////////while(1)结束////////////////////////////////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中断0,清除所有指纹
{
        if(k3==0) //清除所有指纹
                {
                        delay1ms(10);
                        if(k3==0)//如果仍为低电平,表示按键有效
                        {
                                while(k3==0);//等待松手
                                clearallflag=1;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L0=0x97;
        TH0=0xBD;
        clk0++;   //延时17ms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外部中断1,模式转换键按下
{
        if(k1==0)//模式转换 其中用modeflag 来标志,默认从第1个指纹开始录入
        {
          delay1ms(10);
          if(k1==0)//如果仍为低电平,表示按键有效
                  {
                        while(k1==0);//等待松手
                        changeflag=1;//表示模式有变化,即K1键按下
                         modeflag=~modeflag;//0表示录入指纹  1表示识别指纹
                         changeState();//看一下是不是要显示状态转换
                         if(modeflag==0)//根据模式改变当前模式指示灯的颜色
                         {
                                green=0;                red=1;         //录入指纹绿灯亮
                         }
                         else
                         {
                                red=0;                 green=1;  //指纹识别红灯灯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