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设计切换模式 求帮助

楼主(2020-02-16):
第一个模式设置上电时间50ms,确定执行。按一下切换下一个模式上电时间为100ms,以此类推可以到1000ms。请问各位大神这程序要怎么弄啊很长吗

网友A:
“按一下“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是端口的按键,那就意味着程序已运行,如果按的是复位键,那也得从记忆体中读出当前的状态,能读存储器了,也即程序在运行了,你的上电时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上电延时执行主循环的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是端口的按键,那就意味着程序已运行,如果按的是复位键,那也得从记忆体中读 ...

就是按键,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的上电时间,可以控制继电器上单时间50ms,100ms到1000ms这样,我感觉程序会很长,大神可以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