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9的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程序,量程可以自己设置

楼主(2020-02-16):
里面有仿真,AD电路图以及程序。程序一步一步都有注释,方便易懂。亲测可行、
但是仿真速度很慢。改变滑动变阻器的值需要等一会LCD1602才会更新。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
量程采用的电阻分压原理做的。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3^0;   //LED1602端口定义
sbit RW = P3^1;
sbit EN = P3^2;
sbit KEY = P3^3;        //通道切换按键定义
sbit LED = P3^4;         //观察运行状态LED

/*ADC0809端口定义*/
sbit ADDA = P2^0;          //模拟量输入控制端口
sbit ADDB = P2^1;
sbit ADDC = P2^2;
sbit ALE = P2^3; //地址锁存允许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
sbit CLK = P2^4; //时钟脉冲输入端。取500khz
sbit ST = P2^5; //脉冲上升沿使0809复位,下降沿启动A/D转换
sbit EOC = P2^6; //         A/D转换结束信号,输出,当A/D转换结束时,此端输出一个高电平(转换期间一直为低电平)。
sbit OE = P2^7;        //数据输出允许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当A/D转换结束时,此端输入一个高电平,才能打开输出三态门,输出数字量。

unsigned char ti[]={'0','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lcd数字数组。
int t;//时间控制标志位

/*------------------------------------------------
以下是定义LCD函数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0);
         DelayUs2x(2450);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P1= 0xFF;
RS=0;
RW=1;
EN=0;
_nop_();
EN=1;
return (bit)(P1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0;
RW=0;
EN=1;
P1= com;
_nop_();
EN=0;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1;
RW=0;
EN=1;
P1= Data;
_nop_();
  _nop_();
   _nop_();
EN=0;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10);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10);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10);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10);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display(uint temp)                        //显示程序
{
   int A1,A2,A3;
   A1=temp/100;        //十位        假如是820,821/100=8.21,取整数部分就为8
   A2=temp%100/10;//个位 821除以100的余数等于21,20除以10的整数部分为2
   A3=temp%100%10; //小数  821除以100余数81.除以10余数。1

            LCD_Write_Char(4,0,ti[A1]);
         LCD_Write_Char(5,0,ti[A2]);
     LCD_Write_Char(6,0,'.');
         LCD_Write_Char(7,0,ti[A3]);
         LCD_Write_Char(9,0,'V');

   }

/*------------------------------------------------
以下是ADC0809函数
------------------------------------------------*/

  void ADbegin()
  {
     ST=0;
            _nop_();
   _nop_();
           ST=1;
            _nop_();
   _nop_();
           ST=0;

  }

void  t0init()   //T0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2;
        TH0=(256-200)/256;
        TL0=(256-200)%256;
        ET0=1;
        TR0=1;
        EA=1;
        DelayMs(2);
}

float  Read_AD()  //读ADC0809数据
{
            float temp=0;         //存放AD采集的数据
            while(EOC==0);        //等待转换完成
                 OE=1;
                temp=P0;      //读取数据
                DelayMs(1);
                return temp;
}

void  keyscan()
{

                  ALE=1;  //允许写入地址
                  ADDA=0;
                  ADDB=0;
                  ADDC=0;
              ALE=0;

}

float v;
float q;
void main()

{

  t0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Clear();//清屏
   keyscan();//选择端口

while(1)
{
  // if(t>2500)        //间隔半秒检测一次
  {
   // LED=~LED;
   //        t=0;

         ADbegin();
   v=(Read_AD()/256)*50;
   q=v+10*v        ;
   display(q);
   }
    DelayMs(5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处理函数,产生约500KHz时钟供0809工作
{

        CLK=~CLK;
        t++;

}

数字电压表程序 原理图

楼主:
电路图放错啦。另外一个,压缩包里面有。1602显示的哦。

网友A(2020-03-21):
最高可以测多少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