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通信问题

楼主(2020-02-16):
大佬们求救
我原来用STC89C52写的程序,与ESP8266通信没有问题。后来因为串口不够用,就用STC12C5A60s2代替原来的89c52单片机。
STC12机子程序直接移植原来89c52的程序,只是头文件更改了。
可是,ESP8266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A:
你好!两款单片机的串口配置不同,需要修改

网友B:
改延时函数,定时器也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两款单片机的串口配置不同,需要修改

求指教
有做成的例子吗?来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延时函数,定时器也要改。

怎么改呢大神如果有例子最好

网友C:
您是否再程序里面用到了延时,STC12C5A60s2你是不是用了串口二

网友C:
1. 你是否在程序里用到了延时 2 你是否用到了串口二 3 .我有这方面的程序 邮箱bella_mkbz@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是否再程序里面用到了延时,STC12C5A60s2你是不是用了串口二

用到了延时。
串口2目前还没用到。以后会用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呢大神如果有例子最好

stc官方isp软件里有定时器和延时计算功能

网友B:
也可以下载程序时选择12t兼容模式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神们。就是运行速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