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ues的STM32F103按键、LED、数码管组合仿真

楼主:
仿真内容:
1. 运行仿真会出现数码管倒计时,9->0 同时伴随LED1闪烁
2. 主循环,按键对应的,数码管会显示相应的数字

程序给了大量的注释,适合初学者相互交流

主程序如下
int main()
{

    Delay_Init(); // 延时程序初始化
    Led_Init();   // LED灯初始化
    MultDigitalNum_Init(); // 数码管初始化
    KEY_Init();            // 按键初始化

    // 测试位选供电 0100
    GPIOB->ODR |=0x00000004 ;
    // 数码管倒计时
    for(u8 i =0; i<=9;i++)
    {
        set_DigitalNum(9-i);
        Delay_ms(80);
        LED1_T();   // 反转LED3
    }

    LED0(1);//常量显示灯
    while(1)
     {
     LED1_Test++;
         Delay_ms(1);
         if (LED1_Test==100) //无阻塞LED
         {
            LED1_T();// 程序运行闪烁标志
            LED1_Test = 0;
         }
         // 按键扫描
         LED_flag= KEY_Scan();

         if (LED_flag != 0)
         {
             set_DigitalNum(LED_flag);   //
     }
    }
}

网友A(2020-02-17):
怎么下不到呢

网友B:
下载下来了。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B:
刚学stm32不会用GCC,仿真时Proteus 8版本又低

网友C(2020-04-03):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开始学习

网友D(2020-05-20):
这个电路图打不开,我是proteus8版本的,怎么打开呢?

网友D:
仿真结果就是LED1从头闪烁到尾,一直不停,LED0从倒数结束后一直亮着,不灭,然后LED2LED3我不知道是干嘛的,没动静,LED4也是从倒计时开始一直亮着,能实现一个按键控制一个灯么

网友E:
没看懂是要做个什么  按键也不灵

网友F(2020-06-26):
为什么灯不亮?

网友G(2022-11-27):
正在学习protues的仿真,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