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写入内部EEPROM时影响PWM输出?

楼主(2020-02-16):
目前用的是STC15F2K60S2,在使用PCA模块产生PWM通过二阶RC低通滤波当做DAC控制另外一个电路,但是在正常输出PWM时,对内部EEPROM进行擦除写入的时候DAC输出电压会突然瞬间跳动,用了示波器抓了一下单片机输出PWM的引脚,发现在操作EEPROM时会有6个完全相同的正弦波峰,敢问这内部EEPROM操作的时候会影响到中断吗?见过很多项目都是采用外挂的EEPROM如24系列的,原因是操作内部EEPROM的原理时有BUG吗???

网友A:
操作内部EEPROM时单片机会停止一段时间,在参考手册中有说明

网友B:
操作内部EEPROM时 用什么语句?

网友C:
这是硬伤!51内部的EEPROM是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