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单片机和stc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20-02-17):
最近整理学校实验室,发现了几片stc的iap单片机,百度了好久,也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来论坛问问用过的大佬

1、我瞅百度上有人说iap单片机可以把自己玩坏,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一种说法就是能擦除自己isp下载那部分的bootload)?在实际iap的使用/开发过程中是否有因为修改片区大小而导致弄坏单片机的情况发生呢。
2、仿真的时候如果64k flash被用光,是不是就不存在1,2两个分区了?是不是也就不能仿真了?
3、说自己可以更改自己的程序,同时支持远程升级的功能,那能不能给stc标准型号单片机下载程序呢(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天马星空了,看到别的论坛有人提问,但是没有人解答,自己又很好奇,就问问各位大佬了)
4、iap仿真功能对汇编不太好的人是否会很难接触呢?

在此感谢每个为我这个入门小白回答问题的大佬!

网友A:
1、我瞅百度上有人说iap单片机可以把自己玩坏,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一种说法就是能擦除自己isp下载那部分的bootload)?在实际iap的使用/开发过程中是否有因为修改片区大小而导致弄坏单片机的情况发生呢。
答:有,所以最好不修改
2、仿真的时候如果64k flash被用光,是不是就不存在1,2两个分区了?是不是也就不能仿真了?
答:是,所以你先得考虑你程序的大小,一般60K的程序空间是够用的
3、说自己可以更改自己的程序,同时支持远程升级的功能,那能不能给stc标准型号单片机下载程序呢(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天马星空了,看到别的论坛有人提问,但是没有人解答,自己又很好奇,就问问各位大佬了)
答:这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得先把要更改程序代码的程序放至某一固定地址,再由外部信号去触发这段程序运行
4、iap仿真功能对汇编不太好的人是否会很难接触呢?
答:汇编和C语言都是一种编程调试软件,C语言能行的话一样可操作该芯片

网友B:
IAP的可以通过用户程序擦除、编程所有扇区;
STC是FLASH+IAP,比如52的是8k flash外加一定容量的iap,8kflash是不可以擦除、编程的,只能擦除、编程IAP区

网友C:
1.IAP在应用编程可以运行时修改数据,但是实际上规划好空间是不会出问题的。
2.没使用过仿真,你可以翻翻手册
3.是IAP给STC下载么?如果你可以模拟出STC下载的时序就可以,本质上就是离线下载器嘛
4.仿真是需要先下载一个仿真固件,然后通过串口和仿真软件对接传递信息,用户程序使用汇编一般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