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破坏智能手表的外观 把表弄坏

楼主(2020-02-17):
求助  如何不破坏智能手表的外观 把表弄坏 求助  如何不破坏智能手表的外观 把表弄坏
  里面的锂电池弄坏也行  芯片 屏幕弄坏都行

网友A:
放水里泡着

网友B:
USB口接入高12V

网友C:
你这表水火不侵吗

网友D:
干坏事不是好孩纸哦!!!

网友E:
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有点心术不正。。。。
如果能拆开的话,自然是最好的,不然可以通过高压脉冲接充电口的方式去做,如果可以破坏充电电路,那也就用不了了是吧。

网友F:
放微波炉转一下。

网友G:
用高压电放电试试,放电磁炉、微波炉试试,小心爆炸

网友H:
寄来给我,我帮你弄环(外表看不出)然后再寄回去。

网友I:
用打火机的电子高压点击

网友J:
打火机里的打火器拆出来,对着充电接口打上几十次。电路会损坏,外观无变化。

网友K:
用特斯拉靠近它狂电,必坏。

网友L:
在充电槽那一端塞一部分订书机钉

楼主:
无线充电啊  没有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表水火不侵吗

不能水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有点心术不正。。。。
如果能拆开的话,自然是最好的,不然可以通过高压脉冲接充电口 ...

不能拆啊  电池老化   无奈之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高压电放电试试,放电磁炉、微波炉试试,小心爆炸

怎么高压放电啊    电磁炉不管用  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打火机的电子高压点击

不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打火机里的打火器拆出来,对着充电接口打上几十次。电路会损坏,外观无变化。

无线充电啊    我电过了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寄来给我,我帮你弄环(外表看不出)然后再寄回去。

有没有我自己能弄的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特斯拉靠近它狂电,必坏。

怎么弄啊

网友M:
我有坏的跟你换

网友N:
高压电放电试试

网友O:
什么类型的智能手表?不同的表有不同的弱点。你是要做“可靠性试验”还是想做“异常索赔”?

楼主:
怎么高压放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什么类型的智能手表?不同的表有不同的弱点。你是要做“可靠性试验”还是想做“异常索赔”?

就是一个无线充电的智能手表

网友O: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无线充电的智能手表

是数显还是走针?走针的怕震动(把表针震断、震脱),数显的怕电磁、震动(把里面的晶振震坏)、、、、你用窝流试试。

网友P:
打火机里面有个压电晶体高压发生器,。。。。

网友G:
看到好多人说用打火机压电陶瓷电击。10多年前试过几次用这东西破坏芯片,火花送入芯片多个脚很几次,发现不会坏,你可以试试。用电容接220交流市电充一下电,再电击接口,每次都成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高压放电啊    电磁炉不管用  没反应

这类高压放电的,还有电蚊拍要从网上接线

网友Q:
屏幕难道不是外观点一部分么?

网友R(2021-04-04):
特斯拉线圈
你是想销毁证据吗?

网友S:
都是好人,这么热心,生怕坏不了!

网友T:
借用下医院的核磁共振,

网友U:
各位都很厉害

网友V(2023-08-31):
楼主成功了吗?方法我很需要

网友W:
引用 网友D:
干坏事不是好孩纸哦!!!

赞同,大家不要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