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决syntax error near 'void'

楼主(2020-02-17):
void Key_0_()
{   Charge=~Charge;
    if(Charge)
        {
        CCAP1L =CCAP1H =100; SD_1=1; hz_dis(2,7,"放");
        }     //hz_lcdDis(1,14,"Bo");
    else {SD_1=0; hz_dis(2,7,"充");}    //hz_lcdDis(1,14," ");
    delay(50);
}

void Key_1_()
{
   if(K) {SD_1=0; lock=1; CCAP1L =CCAP1H =128; hz_dis(3,7,"关"); }// hz_lcdDis(0,14,"oF");
   else {SD_1=1; lock=0; hz_dis(3,7,"开");LED=1; }//hz_lcdDis(0,14,"oN");
   K=~K;
   delay(50);
}

void Key_2_()
{
    OUT_Current=OUT_Current+6;
    if(OUT_Current>630)OUT_Current=630;
}

void Key_3_()
{
    OUT_Current=OUT_Current-6;
    if(OUT_Current<270)OUT_Current=270;
}
/**********************************************************
函数说明: 主函数
**********************************************************/

网友A:
无错误,无警告,编译通过。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use _nop_() function*/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_FLAG 0X10
/*****************************************
端口功能设定
*****************************************/
sbit PWM_1 = P1^4;   //PWM1_Boost/Buck
sbit SD_1 = P1^5;    //SD1_Boost_Buck
sbit LED = P0^0;     //SD1_Boost_Buck
uint ADC_value;
uchar PWM_temp=2;
uchar last_key;      //按键变量
uchar channel=0;     //第一通道
uchar Caes=0;         //菜单
uint OUT_Current=300;
uint Battery_voltage;        //输入电压
uint Boost_voltage;         //Boost电压
uint Boost_Buck_current;    //Buck_Boost电流8位
uint O_current;             //输出电流
uint A_value=90;
bit lock=0;                 //PWM输出锁定
bit ADC_ready=0;            //ADC完毕
bit K=0;
bit Charge=0;
void delay(uchar);
void Key_0_();
void Key_1_();
void Key_2_();
void Key_3_();
void init_pca();
void init_timer();
/**********************************************************
函数说明: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char t)
{
        uint j;
        uchar i;
        for(i=0;i<t;i++)
        for(j=0;j<1000;j++);
}
/**********************************************************
函数说明: PWM初始化
**********************************************************/
void init_pwm()
{
    CCON = 0;
    CL = 0;
    CH = 0;
    CMOD = 0X08; //0X08:43KHZ // 0X02,22KHZ // 0X0A,10KHZ //
    CCAPM1 =0x42;//8位PWM输出,无中断
    CCAP1L =CCAP1H =250;//初始化spwm输出的占空比
    CR=1;
}
/**********************************************************
函数说明: 中断 始化函数
**********************************************************/
void InitADC()
{
    P1M1=0x87;
    P1M0=0x00;
    P1ASF=0X87; //选择ADC通道0127
    ADC_RES=0;
    ADC_CONTR=0X88; //1110 0000 E8 开电源,最高速
    EA=1;
    EADC=1;
}
/**************************************
12864液晶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vss vdd vo rs r/w en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psb nc rst vee led+ led-
**************************************/
#define dataPort P2 //数据口
sbit rs = P0^4;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rw = P0^3;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en = P0^2;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psb = P0^7;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LCD_RST = P0^5; //液晶复位端口
/**************************************
短延时
**************************************/
/*
void delay5ms()
{
    uchar i,v,k;
    for(i=1;i>0;i--)
    for(v=168;v>0;v--)
        for(k=22;k>0;k--);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i;
    for(;n>0;n--)
    for(i=0;i<100;i++);
}

void checkBusy(void)
{
    rs=0;
    rw=1;
    en=1;
    dataPort=0xff;
    while(dataPort & 0x80);
    en=0;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checkBusy();
    rs=0;
    rw=0;
    en=1;
    dataPort=cmd;
    _nop_();
    en=0;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ata)
{
    checkBusy();
    rs=1;
    rw=0;
    en=1;
    dataPort=adata;
    _nop_();
    en=0;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RData;
    dataPort=0xff;
    checkBusy();
    rs=1;
    rw=1;
    en=0;
    en=1;
    RData=dataPort;
    en=0;
    return RData;
}*/
/***********************************************************
函 数 名:ClrGDRAM
函数说明:
传入参数:无
传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ClrGDRAM(void)
{
        unsigned char x,y;
        for(y=0;y<64;y++)
        for(x=0;x<16;x++)
        {
                writeCommand(0x34);
                writeCommand(y+0x80); //行地址
                writeCommand(x+0x80); //列地址
                writeCommand(0x30);
                writeData(0x00);
                writeData(0x00);
        }
        //writeCommand(0x30);
}

/***********************************************************
函 数 名:LcmInit
函数说明:液晶初始化
传入参数:无
传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LcmInit(void)
{
    writeCommand(0x30);
    delayms(50);
    writeCommand(0x01);
    delayms(50);
    writeCommand(0x06);
    delayms(50);
    writeCommand(0x0c);
    ClrGDRAM();
    psb=1;
}
/***********************************************************
函 数 名:clr_screen
函数说明:清屏
传入参数:无
传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
void clr_screen(void)
{
    writeComman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ms(1);
    writeComman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ms(1);
    writeCommand(0x01); //清屏
    delayms(1);
}*/
/***********************************************************
函 数 名:address_w
函数说明:写入数据位置
传入参数:无
传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address_w(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设定显示位置 ******/
        unsigned char address;
        switch (y)
        {
                case 0:address=0x80+x;break;
                case 1:address=0x90+x;break;
                case 2:address=0x88+x;break;
                case 3:address=0x98+x;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Command(address);
}
/***********************************************************
函 数 名:LcmPrint
函数说明:在坐标(x,y)处显示字符串
传入参数:x,y,*adata
传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hz_di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adata)
{
        unsigned char i=0;
        address_w(y,x);
        while(*(adata+i))
        {
                writeData(*(adata+i));
                i++;
        }
        delay(3);
}

/***********************************************************
函 数 名:num_dis
函数说明:在坐标(x,y)处显示数字
传入参数:x,y,num,n
传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unsigned char num_buffer[10];
void num_di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n)//数字显示 X为行,Y为列 num为显示数据 n为显示位数
{
        unsigned char i=0;
        address_w(y,x);
        for(i=0;i<n;i++)
        {
                num_buffer[n-1-i]=num%10+0x30;
                num/=10;
        }
        for(i=0;i<n;i++) writeData(num_buffer[i]);
        delay(3);
}

/**********************************************************
函数说明: 平均滤波函数
**********************************************************/

#define N 50
uint Filter(uint adc_data)
{
        uint value=0;
        uchar count,count_ADC;
        for(count=0;count<N;count++)
        {
                for(count_ADC=0;count_ADC<3;count_ADC++)
                {
                        while(!ADC_ready){}
                        ADC_ready=0;
                }
                value+=adc_data;
        }
        return (value);
}
/**********************************************************
函数说明:按键延时防抖动
P3^5 Key_1
P3^6 Key_2
P3^7 Key_3
**********************************************************/

void key_scan()
{
        uchar temp;
        temp = P3&0xF0;
        if(temp != 0xF0)
        {
                delay(10);
                temp = P3&0xF0;
                if(temp!= 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 Key_0_(); break; //20
                                case 0xD0: Key_1_(); break; //21
                                case 0xB0: Key_2_(); break; //22
                                case 0x70: Key_3_(); break; //23
                                default:break;
                        }
                }
        }// last_key = temp;
}

/**********************************************************
           函数说明: 按键程序
**********************************************************/
void Key_0_()
{
        Charge=~Charge;
        if(Charge) {CCAP1L =CCAP1H =100; SD_1=1; hz_dis(2,7,"放");} //hz_lcdDis(1,14,"Bo");
        else {SD_1=0; hz_dis(2,7,"充");} //hz_lcdDis(1,14," ");
        delay(50);
}

void Key_1_()
{
        if(K) {SD_1=0; lock=1; CCAP1L =CCAP1H =128; hz_dis(3,7,"关"); }// hz_lcdDis(0,14,"oF");
        else {SD_1=1; lock=0; hz_dis(3,7,"开");LED=1; }//hz_lcdDis(0,14,"oN");
        K=~K;
        delay(50);
}

void Key_2_()
{
        OUT_Current=OUT_Current+6;
        if(OUT_Current>630)OUT_Current=630;
}

void Key_3_()
{
        OUT_Current=OUT_Current-6;
        if(OUT_Current<270)OUT_Current=270;
}
/**********************************************************
函数说明: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int U1,U2,I1,S;
        SD_1=0;LED=1;
        LcmInit();
        ClrGDRAM();
        hz_dis(0,0,"输入电压 . V");
        hz_dis(1,0,"输出电压 . V");
        hz_dis(2,0,"设定电流 . A 充");
        hz_dis(3,0,"输出电流 . A 关");
        init_pwm();
        InitADC();
        delay(50);
        EA=1;//开总中断
        while(1)//主循环
        {
                U1=Filter(Boost_voltage)/92;    //输入电压 1:10采样电阻 93,
                U2=Filter(Battery_voltage)/92;     //输出电压 1:10采样电阻 93
                I1=Filter(O_current)/150; //输出电流
                // if(I1>30) I1=I1+7;//输出电流显示校准
                if(U2>242)
                {
                        SD_1=0; lock=1; CCAP1L =CCAP1H=128;
                        hz_dis(3,7,"保"); LED=0;
                }//hz_lcdDis(0,14,"Pt");
                num_dis(0,4,U1/10,3);
                num_dis(0,6,U1%10,1);
                num_dis(1,4,U2/10,3);
                num_dis(1,6,U2%10,1);
                S=OUT_Current/3;
                num_dis(2,4,S/100,1);
                num_dis(2,5,S%100,2);
                num_dis(3,4,I1/100,1);
                num_dis(3,5,I1%100,2);
                // num_lcdDis(0,2,U1/10,2);
                // num_lcdDis(0,5,U1%10,1);
                // num_lcdDis(0,8,U2/10,2);
                // num_lcdDis(0,11,U2%10,1);
                // num_lcdDis(1,2,S/100,1);
                // num_lcdDis(1,4,S%100,2);
                // num_lcdDis(1,8,I1/100,1);
                // num_lcdDis(1,10,I1%100,2);
                // if((u2-u1)<40) hz_lcdDis(0,10,"Error!");
                // else hz_lcdDis(0,10,"OK ");
                key_scan();
        }
}
/****************************************************************
函数说明: ADC中断
实现功能:执行ADC采集并做电压和电流的调整。
****************************************************************/

void ADC_interrupt()interrupt 5 //ADC转换完后ADC_FLAG由硬件自动置位,须由软件清零
{
        uint ADC_value; //ADC转换结果 10位
        ADC_CONTR&=!ADC_FLAG; //clear ADCflag
        ADC_value=(ADC_RES<<2)+ADC_RESL; //
        ADC_value=(ADC_RES<<2)+ADC_RESL;
        switch(channel)
        {
                case 0:    Boost_voltage=ADC_value;
                channel=1;
                break;
                case 1:    Boost_Buck_current=ADC_value;
                if(!Charge)
                {
                        if(!lock)
                        {
                                if((Battery_voltage<480)&&(Boost_Buck_current<OUT_Current)) //442
                                {
                                        PWM_temp--;
                                        if(PWM_temp<1) PWM_temp=1;
                                }
                                else
                                {
                                        PWM_temp++;
                                        if(PWM_temp>250) PWM_temp=250;
                                }
                                CCAP1H = CCAP1L =PWM_temp;
                        }
                }
                else
                {
                        if(Boost_voltage<542)
                        {
                                PWM_temp++;
                                if(PWM_temp>250) PWM_temp=250;
                        }
                        else
                        {
                                PWM_temp--;
                                if(PWM_temp<1) PWM_temp=1;
                        }
                        CCAP1H = CCAP1L =PWM_temp;
                }
                channel=2;
                break;
                case 2:Battery_voltage=ADC_value;
                channel=7;
                break;
                case 7:O_current=ADC_value;
                channel=0;
                break;
                default:break;
        }
        ADC_CONTR=0xE8|channel;
        ADC_ready=1;
}

网友B:
看似void错误,实际上是前面错误引起,所以调试时一定要先解决第一行的错误,如本例是ADC_FLAG在多处定义导致

网友C:
看看第二个错误所在行(323)前面是不是少个";"或者""
第一个错误重复定义,估计是头文件重复包含了吧
建议贴上所有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void错误,实际上是前面错误引起,所以调试时一定要先解决第一行的错误,如本例是ADC_FLAG在多处定义导致

这第一个怎么解决呢ADC-FLAG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第二个错误所在行(323)前面是不是少个";"或者""
第一个错误重复定义,估计是头文件重复包含了吧
建 ...

全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