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A3电子管功放声音有点干!

楼主(2020-02-17):
因为耦合电容是用WIMA,总觉得声音没水分!请问各大烧是不是耦合电容要用油浸电容才行?

网友A(2024-07-25):
胆机最好 不要用威马,用了之后差不就这样了,失去了胆的味道

网友B:
胆机必须CBB啊,量大声优。

网友C:
不看牌子主要看材料,mkp电容可以了,没必要什么油浸,其他的影响更大。
要通透就提高带宽并保证电路不震荡,输出喇叭也采用频响好的。

网友D:
功放声音干, 输出牛要换好点的, 耦合电容用CBB4.7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