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 pwm出现unclocked peripheral的错误

楼主(2020-02-17):
想使用Proteus仿真Stm32 PWM实现呼吸灯的效果,结果提示外设没有开启时钟的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下面时PWM_Init的代码:

void PWM_Init(Int16U arr,Int16U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GPIO???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x??????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Proteus的提示:
Access to register of unclocked peripheral at 0x40000400 cause BUS_FAULT [U1_CM3CORE]

Proteus的图;

楼主:
如果把C组端口的APB2时钟也打开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只是还没搞懂为什么

楼主:
如果是在Proteus上仿真要把TIM1的APB2时钟也要打开,不然会出现下面这样的错误提示
Access to register of unclocked peripheral at 0x40000400 cause BUS_FAULT [U1_CM3CORE]

网友A(2020-04-27):
设置单片机的晶振频率8.0M或者12.0M就可以实现了,也不用开启时钟了,我觉的开启时钟就是相当于设置晶振吧。

网友B(2023-03-13):
为什么我C组端口的APB2时钟打开了,TIM1的APB2时钟也开了,晶振频率也试了8M和12M,但还是这样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