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连接智能音箱(纯新手教程)

楼主(2020-02-17):
    首先说明一下,本教程只支持连接天猫精灵与小度音箱,如果想连接小爱同学可以看下面第三点。    再次说明本文只适合想快速搭建连接智能音箱的同学,不需要基础。

    一、需要你有一块nodemcu开发板或者ESP8266-01或12F
    二、需要你的电脑安装java环境,Java环境需要的安装包,文章末尾,还有java环境变量配置这个请自行度娘,教程太多了。
    三、拥有一个天猫精灵或者一个小度音箱 (说明:为什么没有小爱同学,本文通过贝壳物联第三方来对接音箱,但是贝壳现在暂时不支持小爱同学,如果大家想要连接小爱同学的话,可以通过blinker平台,这里不多赘述)
    四、需要大家登录 贝壳物联 官网注册账号

    剩下的就可以安装下方的视频教程操作。

    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9179475?p=1 共有3集,视频中并没有提及esp8266烧写固件操作,这个很简单的操作,大家还是度娘吧,这个要是再写出来就得上图了。

    上方所提到需要的软件下载链接 : https://pan.baidu.com/s/1DBEwOz0FoIhns47qd9amhw   提取码: 1uuk

     -------------------------------------------------------------------------------------------------------------------------------------------------
     到这里上面的所有操作应该都做完了。

     这里我直接把程序写好,上面我都注释了,只需要改动4个位置即可。
     1、把"ST模式的WIFI名称"以及"ST模式的WIFI密码"分别改成路由器的wifi名和密码,这2个就是告诉esp8266要连接哪个WIFI,WIFI必须有网。
     2、"设备的ID" 这个需要对应自己贝壳物联上设备的ID号
     3、"设备的APIKEY" 也是对应设备的APIKEY

--GPIO引脚模式设置
gpio.mode(4,gpio.OUTPUT)    --GPIO2   对应板子上的LED控制引脚

--设置nodemcu为AP与ST模式共存
wifi.setmode(wifi.STATIONAP)

--设置WiFi物理模式
--"wifi.PHYMODE_B" 对应 802.11b,范围更大,传输速率低  ,消耗更多电流
--"wifi.PHYMODE_G" 对应 802.11g,中等范围,中等传输速率,中等电流消耗
--"wifi.PHYMODE_N" 对应 802.11n,最小范围,快速传输速率,最小电流
wifi.setphymode(wifi.PHYMODE_N)

--设置AP wifi名称及密码
cfg={}
cfg.ssid = "xiaodabuliu"--AP模式的WIFI名称(小于32字节)
cfg.pwd = "12345678"        --AP模式的WIFI密码(最少8位才能设置成功)
--cfg.auth = "wifi.OPEN"        --WIFI认证方式(wifi.OPEN(默认)、wifi.WPA_PSK 、 wifi.WPA2_PSK 、wifi.WPA_WPA2_PSK)
--cfg.channel = 6                        --WIFI信道(1~14)
cfg.hidden = false                --WIFI是否隐藏
cfg.max = 1                                --WIFI最大连接数(1~4)
--cfg.beacon = 100                --WIFI广播间隔(100~60000 默认100)
cfg.save = false                --是否保存到闪存
wifi.ap.config(cfg)                --设置AP模式

--设置ST wifi名称及密码
station_cfg={}
station_cfg.ssid = "abcdefgh"        --ST模式的WIFI名称(小于32字节)
station_cfg.pwd = "12345678"        --ST模式的WIFI密码(最少8位才能设置成功)
station_cfg.auto = true                         --启用自动连接并连接到接入点
--station_cfg.bssid = "AA:BB:CC:DD:EE:FF"        --设置BSSID
station_cfg.save = false                        --是否保存到闪存
wifi.sta.config(station_cfg)

--在站点模式下连接到已配置的AP。仅当在中禁用了自动连接时,才需要调用此方法
--wifi.sta.connect()

--
tcp_bit = 0                                        --连接服务器标志位
beat_time = 0                                --用来计算心跳时间

URL = "www<font face=""">点</font>bigiot<font face=""">点</font>net"                --输入贝壳物联网址
port = 8181                                        --连接的端口号

ID1 = "14562"                                --设备的ID
KEY1 = "f126dc2f3"                        --设备的APIKEY

--获取当前的 AP配置
do
    print("\n当前AP配置:")
    for k,v in pairs(wifi.ap.getconfig(true)) do
        print("   "..k.." :",v)
    end
end

--获取当前的 WiFi 配置
do
        local sta_config=wifi.sta.getconfig(true)
        print(string.format("\n当前ST配置:\n\tssid:\"%s\"\n\tpassword:\"%s\"\n\tbssid:\"%s\"\n\tbssid_set:%s\n", sta_config.ssid,         sta_config.pwd, sta_config.bssid, (sta_config.bssid_set and "true" or "false")))
end

--创建一个TCP客户端
cu = net.createConnection(net.TCP,0)

cu:on("receive",function(cu,pay)        --客户端接收回调

     print(pay)         --打印接收消息

     r = sjson.decode(pay)        --接收数据处理

    if r.M == "WELCOME TO BIGIOT" then        --服务器连接成功判断

      --发送设备登录消息
        ok, s1 = pcall(sjson.encode,{M="checkin",ID=ID1,K=KEY1})
        cu:send(s1.."\n")

        print("Server connection success\n")
    end

    if r.M == "checkinok" then                --设备登录成功判断
        tcp_bit = 1
        print("已上线\n")
    end

    if r.C == "play" then            --接收到打开命令判断处理
       gpio.write(4,gpio.LOW)        --打开LED
    end

    if r.C == "stop" then           --接收到关闭命令判断处理
        gpio.write(4,gpio.HIGH)        --关闭LED
    end

end)

--定义定时器myt0  间隔0.5s
local myt0 = tmr.create()
myt0:alarm(5000, tmr.ALARM_AUTO, function()    -- 发送

    if tcp_bit == 0 then
       cu:connect(port,URL)    --连接贝壳服务器
    else
       beat_time = beat_time + 1
    end

    --发送心跳包
    if beat_time >=10 then
        ok, s1 = pcall(sjson.encode,{M="beat"})
        cu:send(s1.."\n")
        beat_time = 0
    end

end)

myt0:stop()        --停止定时器 myt0

--定义定时器myt1  间隔1s
local myt1 = tmr.create()
myt1:alarm(1000, tmr.ALARM_AUTO,function()

        --获取连接WIFI分配的IP地址
    if wifi.sta.getip() == nil then
       print("not connected, Waiting...")
    else
       myt1:stop()                        --停止定时器 myt1

        print("分配的IP:"..wifi.sta.getip())
        myt0:start()                --定时器 myt0 开始计时
        myt1:unregister()   --销毁定时器 myt1
    end
end)

我上面的代码是加注释的,但是附件包里面是没有注释的,因为向8266下载的lua程序如果带中文就会出现错误,所以附件里面的是我把注释都删掉的,可以按照上面所说修改完直接下载使用。
下载的时候,大家可以把下载的lua文件重命名为init.lua这样每次上电都会执行程序,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下载进去,那么下次上电程序不会自动运行,当然也有其他方法,但是不如直接用init.lua方便。

大家遇到什么操作有误或者程序不能运行,在下面留言哦。

2020-02-21 更新
     大家可以利用一个nodemcu同时登录贝壳物联的多个设备,实现多个控制,多个的登录代码我会下次更新分享。
     还有现在用的是基于Lua和nodemcu开发的,因为我这用Docker或者Linux编译估计一直失败,不知道是不是网络原因,所以就没有Smartconfig(WIFI一键配置)功能,如果大神有这个功能的最新固件,求大神分享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