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3的无刷电机N和P MOS管驱动的2只6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2-17):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其的N和P MOS管驱动的2只6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这么小众的只有问大疆客服或工程师,不过可以通过电路分析找到可以代换的器件。

网友B(2020-04-28):
footprint应该是SOT23-6吧,上个图更好。但这类很难找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