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
各位大佬,小弟刚从那个宝买的郭天祥配套的开发板打算在家学一下单片机,因为用的笔记本,所以装了那个usb转TTL的驱动。把驱动装完,STC-ISP能识别COM口了,但是就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已经排除是选错单片机型号了STC89C52和STC89C52RC都不行。我在论坛看大佬指导的是冷启动,但是我只要连上usb口不管开关是开还是关那个灯都会亮,百度上是这样说:“由于STC-ISP下载程序前要求单片机处于关机状态(只有冷启动单片机才会进入ISP 编程状态),一般情况是编程前断开单片机的VCC电源,点击“下载/编程”后才加电,但如果下载器使用的是PL2303 USB转TTL的,因为没有用二极管隔离TXD(参考STC15系列数据手册74页图),TXD输出高电平会给单片机供电(P3.0与VCC内部有弱上拉),单片机的电源就无法断开,因此点击“下载/编程”后会一直显示“STC正在检查目标单片机”,因为单片机已经由TXD供电运行了,即使断开VCC再加电也已经不是冷启动。有一个简单办法,就是断开、接通GND,就可同时切断TXD和VCC供电了。
想来论坛咨询一下我该怎么做。。如何断开接通接地端。亦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问题导致这样。先谢过各位大佬了!麻烦各位解答

网友A(2020-02-17):
在这种情况下把电源开关进行关一次马上开一次就行了

网友B:
楼主没有认真看配套光盘里的使用说明。使用USB转串口下载必须把左上角的USB线也插上,为实验板提供电源。右上角USB接口只对PL2303供电,并不是对整板供电。

网友C:
你接上的那个下载线是不是只用来供电了?

网友C:
芯片确实该选89C52RC

网友D:
先点击下载,然后按下你所发图片的左上角上的白色自锁按钮关机,再按它开机就是重新上电了,应该就能下载了。

网友E:
点击下载后,把锁紧座上芯片拔下在插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认真看配套光盘里的使用说明。使用USB转串口下载必须把左上角的USB线也插上,为实验板提供电源。右 ...

我试过插上左边那个usb,那个灯更亮了。插上左边的按开关蜂鸣器还会报警那样的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在这种情况下把电源开关进行关一次马上开一次就行了

按开关那个灯不会变,一直都是亮的。我看网上说烧录是电路不供电开始烧录,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了再按开关供电,现在一插上usb,不光对pl2303供电,整板都供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插上左边那个usb,那个灯更亮了。插上左边的按开关蜂鸣器还会报警那样的叫。

网友G:
我也是用的这种学习板,好像它自带2303吧,我直接用usb线接笔记本usb口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