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5w系列单片机的温湿度传感器DHT11程序

楼主(2020-02-18):
亲测可行。头文件网上随便搜都有。LCD  数据口是P4端口。

#include<15w.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5^5;   //定义端口
sbit RW = P5^4;
sbit EN = P5^3;

  8. sbit io=P1^0;//dht11data端接单片机的P1^0口//

  9. typedef bit BOOL;//此声明一个布尔型变量即真或假//

  10. uchar data_byte;

  11. uchar RH,RL,TH,TL;

void Delay2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
        j = 13;
        k = 23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8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19;
        while (--i);
}

void Delay27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72;
        while (--i);
}

/**************************dht11测试某块*************************************/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8us();

  io=0;

Delay25ms();// 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18ms保证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io=1;    //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拉高电平延时20-40us

Delay8us();//以下三个延时函数差不多为24us符合要求

  Delay8us();

  Delay8us();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for(i=0;i<8;i++)//接收8bit的数据

  {

        while(!io);//等待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Delay27us();//开始信号结束之后延时26us-28us以下三个延时函数

        temp=0;//时间为26us-28us表示接收的为数据'0'

        if(io==1)

         temp=1; //如果26us-28us之后还为高电平则表示接收的数据为'1'

    while(io);//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0'为26us-28us'1'为70us

        data_byte<<=1;//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右移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i;

  start();//开始信号//

  io=1;   //主机设为输入判断从机DHT11响应信号

  if(!io)//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
        while(!io);//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io);//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高电平是否结束如结束则主机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R_H=receive_byte();//湿度高位

        R_L=receive_byte();//湿度低位

        T_H=receive_byte();//温度高位

        T_L=receive_byte();//温度低位

        check=receive_byte();//校验位

        io=0; //当最后一bit数据接完毕后从机拉低电平50us//

        for(i=0;i<7;i++)//差不多50us的延时

     Delay8us();

        io=1;//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判断读到的四个数据之和是否与校验位相同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P4= 0xFF;
RS=0;
RW=1;
EN=0;
_nop_();
EN=1;
return (bit)(P4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0;
RW=0;
EN=1;
P4= com;
_nop_();
EN=0;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1;
RW=0;
EN=1;
P4= Data;
_nop_();
EN=0;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