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和ULN2003驱动直流电机遇到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20-02-18):
我把直流电机的一端接ULN2003的5v电源,一端接它的输出,ULN2003的输入为单片机的端口,但是程序运行时电机总是转一下就停,或者是一转一停,这是什么原因啊?是单片机端口的电流不够吗?谢谢解答

网友A:
有些单片机要设置推挽输出,看你的是哪种单片机,电机是多少伏的

网友B:
最基本的参数都不给,例如单片机型号,直流电机的的型号或直流电机的参数等,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你以为,大伙都是天上的神仙?

网友C:
能不能把具体的参数说明?

网友D:
详细情况不说,代码也不提,真的是神仙都猜不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我觉得是程序问题,连接图也没有,

网友F(2020-05-29):
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没遇到这种问题,看看接线吧

网友G:
发个仿真图,或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