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模块,彻底理解单片机TM1621D段码液晶并点亮 附程序

楼主(2020-02-18):
手头有坏电子秤的段码液晶,从网上买的段码液晶屏带有TM1621D。TM1621D与HT1621结构相同,只是引脚少,段码少但容易业余制作。正好利用这两种材料,自制段码液晶模块,并用普中开发板调试通过。

程序来自网上修改,权力归原创作者所有。

清屏状态

清屏状态

点亮段码

点亮段码

全部点亮

全部点亮

连接TM1621D模块,
程序编译后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
关掉下载程序,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4800波特率,
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无流控制,
勾选HEX发送,输入80-8F之间的数据,显示地址0-F。
输入数据0d-16,1602显示SEG数字,TM1621
对应段点亮。
注意5v电压下程序BASE选1/2.选1/3全亮。
3v选1/3BASE
COM误接成SEG,开机初始化即显示88。
背光限流电阻1K,白天亮度略低。
VLCD电阻选10k.
段码每位由两个地址构成,每个地址4位数据(4段)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必须输成两位
80(数据)0b-16(可串发)选定时发送10ms/次
清零:800b0c0d0e0f10111213141516
先81,再输入0b-16中的任意数字,显示对应段。
82
84
88
测试段
全显示:8f0b0c0d0e0f10111213141516

/*-****************************************
名称:TM1621
******************************************/
#include "TM1621.h"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指令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数据类型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据类型宏定义
#define 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宏定义
/******************以下TM1621模块命令定义*********************/
#define SYSDIS   0x00         //关系统振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SYSEN    0x02    //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4     //关LCD偏压
#define LCDON    0x06     //开LCD偏压

#define TONEON   0x12     //打开声音输出
#define TONEOFF  0x10     //关闭声音输出

#define XTAL     0x28     //外部接晶振
#define RC       0x30     //内部RC振荡

#define BIAS     0x52     //1/3偏压 4公共口,0X52=1/2偏压

#define WDTDIS   0x0a     //禁止看门狗
#define WDTEN    0x0e     //开启看门狗

/********************定义控制端口**********************/
sbit CS=P2^2;
sbit READ=P2^0;//无用
sbit WRITE=P2^1;
sbit DATA=P2^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while (n--)
                for (i=0;i<500;i++);
}

/********************从高位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a_H(uchar Data, uchar Cnt)           //Data的高cnt位写入TM1621,高位在前
{
        uchar i;
        for (i=0;i<Cnt;i++)
        {
                WRITE=0;
                if (Data&0x80)                                 //从最高位发送
                        DATA=1;
                else
                        DATA=0;
                nop;
                nop;
                WRITE=1;
                Data<<=1;
        }
        WRITE=0;
        DATA=0;
}

/********************从低位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a_L(uchar Data,uchar Cnt)        //Data 的低cnt位写入TM1621,低位在前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Cnt;i++)
        {
                WRITE=0;
                if (Data&0x01)                               //从低位发送
                        DATA=1;
                else
                        DATA=0;
                nop;
                nop;
                WRITE=1;
                Data>>=1;
        }
        WRITE=0;
        DATA=0;
}

/********************写入控制命令*************************/
void WriteCmd(uchar Cmd)
{
        CS=0;
        nop;
        Write_Data_H(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Write_Data_H(Cmd,8);      //写入命令数据
        CS=1;
        nop;
}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实际写入后4位************/
void WriteOneData(uchar Addr, uchar Data)
{
        CS=0;
        Write_Data_H(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Write_Data_H(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A5-A4-A3-A2-A1-A0)从高位开始写数据
        Write_Data_L(Data,4);     //写入数据
        CS=1;
        nop;
}

/*********连续写入方式,每次数据为8位,写入数据************
void WriteAllData(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
uchar i;
CS=0;
Write_Data_H(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Write_Data_H(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i=0;i<cnt;i++)            //写入数据
{
   Write_Data_L(*p,8);
   p++;
}
CS=1;
nop;
}
***************这个子程序暂时没用,注释掉******************/

/*******************TM1621初始化**********************/
void TM1621_init()
{
        CS=1;
        WRITE=1;
        DATA=1;
        nop;
        delay_nms(1);
        WriteCmd(BIAS);                 //1/3偏压 4公共口
        WriteCmd(RC);                         //内部RC振荡
        WriteCmd(SYSDIS);                 //关系统振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WriteCmd(WDTDIS);                 //禁止看门狗
        WriteCmd(SYSEN);                 //打开系统振荡器
        WriteCmd(LCDON);                 //开LCD偏压

}
/*************TM1621清屏函数*****************/
void Clear1621()
{
uchar i;
for(i=9;i<22;i++)
{
WriteOneData(i, 0x00);
}
}
/*******************************************************************************
* 函数名称                   :1621显示函数显示
* 函数功能                   :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sp1621(uchar Addr, uchar Data)
{
WriteOneData(Addr, Data);
}

网友A:
好资料!我最近也在玩pt1621b,米字管的,用最笨的方法绘的真值表。

网友A:
LZ,你的资料打不开呀。重新传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资料打不开呀。重新传一下吧。谢谢

我下了,能够正常打开。这个压缩的winRAR版本高。你装个高版本的RAR吧。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B(2020-06-02):
WRITE=1;
Data<<=1;     请问这里为什么要移位呢?

楼主(2022-01-14):
引用 网友B:
WRITE=1;
Data

发送完了,要左移一位再发送。在一个循环内。

网友C(2022-09-27):
感谢楼主分享,刚开始学这部分,希望能学会。

网友D(2023-02-02):
直接左移0x01
代码看起来更简洁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刚开始学这部分,希望能学会

网友F(2023-04-11):
有HT1621,与51开发板如何连接

网友G(2023-10-06):
感谢楼主分享,摸了好久的程序一直卡在这部分,下载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HT1621,与51开发板如何连接

看代码定义控制口段的定义。

网友H(2024-07-13):
大神,太强了,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