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二路红外报警Proteus仿真电路+程序

楼主(2020-02-18):
下来了就可以用,程序我自己改来的,有什么不好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这是仿真电路图,程序和仿真电路图在两个包里

这是仿真电路图,程序和仿真电路图在两个包里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平时为0  有输出为1

sbit beep = P2^2;           //蜂鸣器定义
sbit red = P2^0;           //红色发光二极管定义
sbit yellow = P2^1;           //黄色发光二极管定义
sbit hw_one = P1^0;           //红外热释传感器定义
sbit hw_two = P1^1;
bit flag_300ms = 0;
uchar flag_alarm ;     //报警标志位
uint  flag_value;      //用做定时器的变量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红外报警处理**********************/
void hongwai_dis()
{
        if(hw_one == 1 && hw_two == 1)//无人
        {
                flag_alarm = 0;//不报警
                red = ~red;//红灯亮
                yellow = yellow;//黄灯熄灭
                beep = beep;//蜂鸣器不响
        }
        if(hw_one == 0)//表示床上有时,报警提示床无法收缩
        {
                flag_alarm = 1;//报警
                red = red;//红灯熄
                yellow = ~yellow;//黄灯亮
                beep = ~beep;//蜂鸣器响
        }
        if(hw_two == 0)//表示床板与墙面之间有人时候,报警提示床无法伸开
        {
                flag_alarm = 1;//报警
                red = red;//红灯熄
                yellow = ~yellow;//黄灯亮
                beep = ~beep;//蜂鸣器响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200);
        P0 = P1 = P2 = P3 = 0xff;  //初始化单片机IO口为高电平
        while(1)
        {
                red = ~hw_one;         //红外热释电指示灯 有输出就亮黄灯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hongwai_dis();           //红外报警函数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
}

网友A(2020-04-18):
感谢,代码还没运行,在学习中

网友B:
打不开可怎么办啊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上,这个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上,这个是什么

数字信号发生器

网友E:
江湖救急还好还好哈

网友F(2020-06-08):
请问具体哪里是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