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了hc-05蓝牙模块焊接完毕之后,怎么把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的数字通过蓝牙在手机...

楼主(2020-02-18):
网上买了hc-05蓝牙模块焊接完毕之后,怎么把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的数字通过蓝牙在手机上显示啊。有没有大神可以教教我。谢谢了!

网友A:
蓝牙传送到手机后,手机上还要相应的APP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B:
单片机可以用AT指令设置HC-05的波特率等等,波特率确定好了以后,直接通过单片机串口给蓝牙模块发送数据就可以了,HC05操作简单,发送的数据经过蓝牙模块透明传输到手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