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管单片机管脚输出高低电平,怎么数码管位选都是高电平

楼主(2020-02-18):
RT。。

网友A:
你这用的是共阳极数码管吧?!

网友B:
这是三极管Q1-Q4造成的,仿真时只要保持逻辑正确就行了,可把4个三极管去掉

网友C:
三极管集电极加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极管Q1-Q4造成的,仿真时只要保持逻辑正确就行了,可把4个三极管去掉

nice!感谢

网友D:
基极高电平位选高电平是数码管漏电造成,基极低电平位选高电平是正电源驱动造成。

网友E:
可能的答案:芯片是3V,而三极管是5V,所以无论单片机输出高低,三极管都有压差导致导通。

网友F:
基极高电平位选高电平是数码管漏电造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能的答案:芯片是3V,而三极管是5V,所以无论单片机输出高低,三极管都有压差导致导通。

正确答案,刚在proteus做了个实验,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