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时钟周期问题

楼主(2020-02-18):
单片机使用的晶振的频率11.0592M,为什么它的时钟周期时1/11059200秒,而不是1/11.0592秒呢?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写?

楼主:
这个秒和HZ是什么样的关系式呢?

网友A:
倒数关系,f=1/T,单位:HZ对s

网友B:
时钟周期是1/11.0592秒的不是废物么
MHz!=Hz(1/秒)

网友C:
因为晶振的频率11.0592M=11,059,200Hz,所以时钟周期=1/晶振的频率=1/11,059,200Hz
=(1/11,059,200) 秒。

网友D:
兆赫兹啊,每秒一次是一赫兹,11.0592是兆赫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周期是1/11.0592秒的不是废物么
MHz!=Hz(1/秒)

知道了,一兆赫兹等于10的6次方赫兹

网友E:
1兆赫 (MHz 106Hz) =1 000 000 Hz。  频率的基本单位是赫兹(Hz),简称赫,1Hz = 1/s,即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振动的次数。

楼主(2020-10-23):
引用 网友E:
1兆赫 (MHz 106Hz) =1 000 000 Hz。  频率的基本单位是赫兹(Hz),简称赫,1Hz = 1/s,即在单位时间内完 ...

明白了,多谢您

网友F:
频率换成Hz单位,倒数也就是周期单位才是s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率换成Hz单位,倒数也就是周期单位才是s

明白了,多谢您!

网友G:
f=1/T  f单位HZ    T单位为秒

网友H:
倒数关系,f=1/T,单位:HZ对s 回复倒数关系,f=1/T,单位:HZ对s 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倒数关系,f=1/T,单位:HZ对s 回复倒数关系,f=1/T,单位:HZ对s 回复

嗯嗯,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I:
1m=1000000

楼主:
是的,用在频率上和用在其它地方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用在频率上和用在其它地方是不一样的

一样的,1Mhz=1000000hz,周期是频率的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样的,1Mhz=1000000hz,周期是频率的倒数

嗯嗯,我明白了,是我搞错概念了,之前一直一位M是千万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