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ED数码管,按键TM1638芯片学习心得

楼主(2020-02-18):
TM1638是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高压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主要应用于冰箱、空调 、家庭影院等产品的高段位显示屏驱动。
因为步进电机实验需要用到按键,但家有婴儿,没用松香铬铁之类的(技术早就还给老师了,也没有条件),只好在网上找,找到一个由TM1638做成的成品,感觉做工还不错,就买了一个,但其带的程序一时没看懂,花了些时间进行学习,觉得好精妙,就想分享一下。
绝不是给别人打广告,这程序确实我理解了很久。
附件是它完整的程序。
调用实现程序主要是显示与按键值获取。
1.显示:
为什么是0xc0|add呢?
因为芯片说明有:高位都是11, 就是C了。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A)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Write_COM(0x44);
        STB=0;
        TM1638_Write(0xc0|add);
        TM1638_Write(DATA);
        STB=1;
}
2.按键获取:
注意这儿是从低位开始读的, 理解 的时候把B0~B7反过来理解就更好理解下面这个按键程序。在这儿花了很多时间来想这个。得到的 i 值就是按的第几个键。这儿真的这个程序写得太妙了,这个大神绝对的高手。

单片机程序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
        unsigned char c[4],i,key_value=0;
        STB=0;
        TM1638_Write(0x42);                           //读键扫数据 命令
        for(i=0;i<4;i++)
                c[i][i]=TM1638_Read();
        STB=1;                                                   //4个字节数据合成一个字节
        for(i=0;i<4;i++)
                key_value|=c[i][i]<<i;
        for(i=0;i<8;i++)
                if((0x01<<i)==key_value)
                        break;
        return i;
}

楼主:
今晚上做了实验,再对比程序。。

楼主:
但是这样的显示执行结果不是我想要的。明天再研究改一下程序。我只需要按一个键做开关,显示1或0就可以了,别的键都不需要改变。或者有哪个大神帮我改一下。

楼主:
最简单的改动,现在实现了只显示1或0状态。只是这样的话理论上所有的按键都可以控制电机开启了。。。。
                        while(Read_key()==i);                       //等待按键释放
//                        if(num[i]>15)                                           //原程序是按一下键,自动计数加1.可以加到15

                        if(num[i]>1)                                           //改为实现了只显示1与0(加到1,就值改为0),1电机启动,0电机断开
                        num[i]=0;
                        Write_DATA(i*2,tab[num[i]]);
                        Write_allLED(1<<i);
                }

                if(num[i]==1)
                        {
                          //电机开启程序
                        }

楼主:
    今晚把TM1368.H加入步进电机程序中,测试通过了对步进电机开启与停止的控制,这儿取的num[0]=1来控制,测试发现是左边第一个键,
对这个模块的整个测试过程就我这儿就结束了。

但是后来又看了这个Read_key()程序, 我把key_value|=c[ i]<<i; 这句改为key_value|=c[ i](我的理解是应该这样才科学)[,发现结果显示就不一样了:按下左边4个键中任何一个,都是只有左边那个LED的最高位进行0或1的变化,后面的LED都是显示0无变化;按下右边4个键中任何一个,都是中间那个LED(就是右边4位数码管的高位)进行0或1的变化,其它的LED都是显示0无变化。 求哪位大侠解惑啊。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DIANJICLK=0;
        ENA=1;                                 //ENA-接的控制口,但一样的,如果ENA=0,步进电机卡起
        DIR=1;                                 //DIR-接的控制口。初始化电机        低电平有效,测试,DIR=1,是正转, DIR=0反转。

        /******调用TM1638按键显示模块********/
        init_TM1638();                                   //初始化TM1638
        for(i=0;i<8;i++)
        Write_DATA(i<<1,tab[0]);                       //初始化寄存器
        /******调用TM1638按键显示模块********/

        P2=0X00;
        delay(2000);                            //延时等待系统稳定。
        P2=0XFF;

        Init_time();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调用TM1638按键显示模块得到返回值********/

                   i=Read_key();                          //读按键值

                if(i<8)
                {
                        num[i]++;
                        while(Read_key()==i);                       //等待按键释放
//                        if(num[i]>15)                                           //原程序是按一下键,自动计数加1.

                        if(num[i]>1)                                           //改为只显示1与0,1电机启动,0电机断开
                        num[i]=0;
                        Write_DATA(i*2,tab[num[i]]);
                        Write_allLED(1<<i);
                }

                if(num[0]==1)
                        {
                          //电机开启程序
                        Run_Status=~Run_Status;
                        if(Run_Status)
                        {
                                count=counttemp;
                                TR0=1;                       //开启中断产生脉冲信号
                                 EA=1;

                        }
                        else
                        {
                                counttemp=count;
                                    TR0=0;                       //关闭中断停止脉冲信号
                                   EA=0;
                        }
                        }

//                Key_scan();

         }
}

网友A(2020-03-19):
   //------------下面是读按键和键值分离程序------------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
        unsigned char c[4],i,key_value=0;
        STB=0;
        TM1638_Write(0x42);
        Delay10us();
        for(i=0;i<4;i++)
                c[i]=TM1638_Read();
        STB=1;

            //K1组合8键
        if(c[0]==0x04) key_value=1;           //KS1K1
        if(c[0]==0x40) key_value=2;           //KS2K1
        if(c[1]==0x04) key_value=3;           //KS3K1
        if(c[1]==0x40) key_value=4;           //KS4K1
        if(c[2]==0x04) key_value=5;           //KS5K1
        if(c[2]==0x40) key_value=6;           //KS6K1
        if(c[3]==0x04) key_value=7;           //KS7K1
        if(c[3]==0x40) key_value=8;           //KS8K1
          //K2组合8键
        if(c[0]==0x02) key_value=9;           //KS1K2
        if(c[0]==0x20) key_value=10;   //KS2K2
        if(c[1]==0x02) key_value=11;   //KS3K2
        if(c[1]==0x20) key_value=12;   //KS4K2
        if(c[2]==0x02) key_value=13;   //KS5K2
        if(c[2]==0x20) key_value=14;   //KS6K2
        if(c[3]==0x02) key_value=15;   //KS7K2
        if(c[3]==0x20) key_value=16;   //KS8K2
          //K3组合8键
        if(c[0]==0x01) key_value=17;   //KS1K3
        if(c[0]==0x10) key_value=18;   //KS2K3
        if(c[1]==0x01) key_value=19;   //KS3K3
        if(c[1]==0x10) key_value=20;   //KS4K3
        if(c[2]==0x01) key_value=21;   //KS5K3
        if(c[2]==0x10) key_value=22;   //KS6K3
        if(c[3]==0x01) key_value=23;   //KS7K3
        if(c[3]==0x10) key_value=24;   //KS8K3

        return key_value;
}

网友A:
这个模块自带程序实际使用不方便,可以按照上面的改,主程序按键如何操作很简单了!判断键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