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存器74hc573电路的疑问

楼主:
之前焊接完led以后进行过测试(将电源直接接在led正负极,正常发光),第二天寄存器到货后焊上寄存器,为什么这时候再给led两端接电源发现led不会亮了????是因为寄存器的问题么??为什么???下面是寄存器和led的连接方式(不论哪一列led都是不亮)

网友A(2020-02-18):
所有的控制都来HEADER14,图中的R是LED吗?header14的信号正确就能使573输出高或低电平,图中看不出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573工作条件:在OE=0  LE=1 VCC=1 GND=0的前提下,D1-D8输入0或1,则在Q1-Q8对应输出0或1

网友B:
寄存器没有上电,但是电源是直接接在led两极的,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控制都来HEADER14,图中的R是LED吗?header14的信号正确就能使573输出高或低电平,图中看不出高电平 ...

为什么我直接把电源接在led两端却还是不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