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红外感应模块输出不稳定是什么情况?(求解)

楼主:
人体感应模块输出不稳定是什么情况?,是正常的吗?有工程师解决了吗。求解

网友A(2020-02-21):
这个是监测移动的红外源,对于静止或移动极慢的红外源不动作是正常现象。因为任何物体都会发射红外线,除非绝对0度(-273.15C)。

网友B:
所以 ,不可以直接 控制使用。 需要通过单片机或者加滤波电路的办法 ,来清除 误动作,干扰的信号

网友C:
这个传感器在产生动作后会有8秒左右的不响应期,如果想缩短这个时间以便反应更灵敏得定制,你在购买的时候应该会在资料页面上会有提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监测移动的红外源,对于静止或移动极慢的红外源不动作是正常现象。因为任何物体都会发射红外线,除非 ...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 ,不可以直接 控制使用。 需要通过单片机或者加滤波电路的办法 ,来清除 误动作,干扰的信号[em ...

输出可是低电平,加滤波电路,没听说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出可是低电平,加滤波电路,没听说过。

你用这个怎么不稳定?可以考虑直接用红外探头输出数字信号(有这种热释电探头卖,难找),或用普通探头输出后用模拟放大器的放大,在用普通带AD的单片机采集(放大200倍后,信号幅度还是能达到几十毫伏,探测距离不比这种模块的探测距离差)。信号数字化后你可以程序做自己的检测人体策略,更智能

网友F(2020-12-16):
这个模块只对运动的人检测,手挥动或者人不动是检测不了的。如果要检测人静止不动可以用PCR毫米波雷达传感器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