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新建工程无法选择单片机系列怎么办?

楼主(2020-02-19):
请问各位大佬,Proteus新建工程无法选择单片机系列怎么办?图中系列下拉箭头点击后没有反应

网友A:
我有,我是 Proteus 8.8 sp1

网友B(2022-06-18):
我也是这样,好兄弟解决了吗?

网友C:
先不选择固件创建工程后,在元器件中添加单片机

网友D:
先不用选,就先建工程,然后再添加

网友E:
你这是中文版的,还是汉化版的?汉化版的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哦。如要没找到中文版,就尽量用E文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