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铺完铜后一直出现 polygon not repour after edit 这个报警错误

楼主(2020-02-19):
Altium Designer16 铺完铜后一直出现 polygon not repour after edit 这个报警错误,并且原来局部铺铜的地方都变绿,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2020-05-17):
两块铜皮重叠了吧。其中一块铜皮调整大小,然后另一块叠在上面的铜皮就会报错,这时候双击报错的铜皮,弹出“多边形覆铜”对话框,“锁定原始的”这一项的勾给去掉,然后点击确定,这时候就好了。如果再修改铜皮大小的话,还是会有报错的情况,再报错那就双击铜皮再点确定,这样刷新一下铜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