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eeprom如何存大于256的数

楼主(2020-02-19):
想做一个带eeprom的0-999的计数器不知道大于256的数怎么处理 只会做0-99的计数器 求大佬们帮忙

网友A:
unsigned int a,b;
unsigned char c,d;
a=999;//最大65535
//分解为2个字节保存在eeprom
c=a;//溢出部分抛弃
d=a>>8;
//读取eeprom后合并为1个16位数据
b=d<<8|c;

网友B:
把大于256的数分解成高8位与低8位2个8位来存,如果用C语言直接用int类型存,编译器给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int a,b;
unsigned char c,d;
a=999;//最大65535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write=0;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int sec;
uint tec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 ; ; }
void delay1(uint mun)
{
        uint x,y;
         for(x=mun;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5)
                i++;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int date)
{
        uchar i;
        uint k;
        k=date;
         for(i=0;i<8;i++)
         {
                        k=k<<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delay();
                scl=0;
                delay();
        }
        //scl=1;
        //delay();
        //sda=1;
        //delay();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delay1(5);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respons();
        stop();
        return date;
}
void display(uint bai,uint shi,uint ge)
{
        dula=0;
        P0=table[bai];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delay1(5);

        du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delay1(5);

        du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wela=0;
        P0=0x7b;
        wela=1;
        wela=0;
        delay1(5);
}
void main()
{
        init();
        sec=read_add(2)+256*read_add(3);
        if(sec>1000)
                sec=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sec/100,sec%100/10,sec%10);
                if(write==1)
                {
                        write=0;

                        write_add(2,sec);
                        //delay1(100);
                        write_add(3,sec>>8);
                }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ect++;
        if(tect==1)
        {
                tect=0;
                sec++;
                write=1;
                if(sec==1000)
                        sec=0;
        }
}
你看看我这样子写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大于256的数分解成高8位与低8位2个8位来存,如果用C语言直接用int类型存,编译器给你搞定。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write=0;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int sec;
uint tec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 ; ; }
void delay1(uint mun)
{
        uint x,y;
         for(x=mun;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5)
                i++;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int date)
{
        uchar i;
        uint k;
        k=date;
         for(i=0;i<8;i++)
         {
                        k=k<<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delay();
                scl=0;
                delay();
        }
        //scl=1;
        //delay();
        //sda=1;
        //delay();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delay1(5);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respons();
        stop();
        return date;
}
void display(uint bai,uint shi,uint ge)
{
        dula=0;
        P0=table[bai];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delay1(5);

        du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delay1(5);

        du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wela=0;
        P0=0x7b;
        wela=1;
        wela=0;
        delay1(5);
}
void main()
{
        init();
        sec=read_add(2)+256*read_add(3);
        if(sec>1000)
                sec=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sec/100,sec%100/10,sec%10);
                if(write==1)
                {
                        write=0;

                        write_add(2,sec);
                        //delay1(100);
                        write_add(3,sec>>8);
                }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ect++;
        if(tect==1)
        {
                tect=0;
                sec++;
                write=1;
                if(sec==1000)
                        sec=0;
        }
}
我这样子写 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C:
强制类型转换符可以帮你做到。取高8位,低8位。

网友D(2020-07-25):
能用union的地方就不要用移位,影响效率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union {
                unsigned char c[4];
                unsigned long l;        //最大4294967295
        } b;
        b.l = 0xABCD1234;
        P0 = b.c[0];
        P1 = b.c[1];
        P2 = b.c[2];
        P3 = b.c[3];
        while (1);
}

网友E:
拆成2个8位,或者3个,4个,看你数据大小要求

网友F:
拆分啊  就像 时分秒  最大不就59   但是告诉你 20:58:50  你能算成秒吧  告诉你  3650秒 你能换算成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