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单片机程序上主电瞬间板子炸机

楼主(2020-02-19):
这块板子在公司的时候能正常使用以及烧写程序,公司用的是台式机,没有接地线。用的是stc单片机烧程序一般都是连接好gnd,txd,rxd后给主电冷启动单片机完成程序烧录。可是把板子拿到家后,只给主电,工作正常,像以往一样准备给板子烧修改后的程序,在给板子市电的一瞬间,板子rf1电阻就烧了,家里也漏电保护跳闸了。在烧程序的时候用的是我的笔记本电脑,而且电源适配器并没有连接,用的是自身电池。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板子烧坏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rf1电阻烧了,说明你的电源负载电路有和大地回路联通的地方,仔细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1电阻烧了,说明你的电源负载电路有和大地回路联通的地方,仔细找找吧。

换了rf1,只要不连下载器板子就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1电阻烧了,说明你的电源负载电路有和大地回路联通的地方,仔细找找吧。

换rf1电阻,板子可以正常工作了 ,说明板子上其他电路没有故障。烧程序时笔记本的适配器没接着啊,usb口连接的有鼠标,硬盘,网线接口和音箱接头,只有音箱接口有gnd啊,但是我看了下,音箱的电源插头是2脚的。所以gnd并没有流到大地啊。不过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不是插上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给板子上电,用万用表测板子的地线和零线电压一瞬间,电脑会有检测到新驱动的那个叫声只响一下,反复测试电脑就会不停的出现这个提示音,但把音箱插头拔下来,再反复测试,电脑都没叫过一次。

网友B:
你这个电源没与大地隔离,很危险!!! 会电人的 你注意安全,搞不好电了你的同时烧掉电脑,(有时候能用是幸运,插头插得正好和电网零线相线对应,一旦插头插反就要出事了。)

网友C:
为啥用不带隔离的电源啊?这个不安全啊!笔记本里面肯定有保护电路啊,共地后高电压直接到笔记本电路中保护电路动作对地放电,烧坏保险很正常啊。漏保跳闸应该是过流保护跳闸

网友D(2021-07-2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使用XD308H不隔离方案,转5V给单片机供电,在烧录程序时,烧录器和单片机未共地,造成XD308H主板一上市电就把我单片机给炸了,烧录助手也烧了,同时漏保跳闸,还好笔记本USB端口没烧坏,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没有共地,两边电位不对等。

网友E:
不隔离电源确实比较危险,一不小心就跳闸了。几年前在一公司上班,老板要做一非隔离电源,板子做好后他拿去测波形,结果夹上探头一瞬间整个公司断电了。。。

网友F:
你也太大胆了吧,这个带电220V,居然敢带电烧录,服了你

网友G:
可能两个原因之一,1,你家里电脑和你板子连接过程中,有某个地方与大地构成回路了;2,308 芯片设计有问题,在有负载 过载瞬间芯片保护电路没有起作用

网友H:
要做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I:
问题出在你的电源。。。。。。!

网友J:
应该是短路了。好一点的笔记本可能有安全保护,去维修店看一看,有可能不用换主板。楼主你自己焊的单片机小系统吗。

网友K:
我擦,你这是非隔离电源啊。。。不能随便连接低压的。。

网友L:
楼主真的是人才,220Vac输入居然不用变压器隔离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不隔离电源确实比较危险,一不小心就跳闸了。几年前在一公司上班,老板要做一非隔离电源,板子做好后他拿去 ...

所以示波器的三相交流插头的地脚不要连插座地线。

网友N(2021-08-25):
没有变压器隔离,这不安全。 RV1 可能短路。

网友O:
楼主非常幸运,还能活着发帖子
调试这种不隔离的电路,应该买一个220V隔离变压器,小功率的也就几十块钱以内。

网友P:
搞一个隔离变压做调试,调试功能都正常了,再来搞后面220v降压的,不然一烧一大片,电脑主板,连人都可能一块电废了。

网友Q:
非要用不隔离电源,那就戴上头盔,穿上防护服再通电

网友R:
烧电阻是短路造成的,并且是漏保保护跳闸的原因

网友S:
使用隔离电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