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上电时间 求思路

楼主(2020-02-19):
第一个模式设置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上电时间50ms,确定执行。按键可以切换下一个模式上电时间为100ms,以此类推可以到1000ms。请问各位大神这程序要怎么弄啊感觉要很长。

网友A:
不明白  继电器上电时间50ms 是个什么过程,希望解释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继电器上电时间50ms 是个什么过程,希望解释清楚。

就是接通继电器50ms,之后断开

网友B:
开一个定时器嘛,比如一个1ms的定时器,按键按下,继电器上电,上电的同时,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里,你让一个变量一直执行自加(i++),当i==50的时候不就是50ms到了么,当50ms到了,你给个信号把控制继电器的那个IO口改变下状态不就好了。

网友C:
继电器动作时间有这么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动作时间有这么快吗?

我用欧姆龙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一个定时器嘛,比如一个1ms的定时器,按键按下,继电器上电,上电的同时,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里,你让 ...

嗯嗯,问题是我要实现可以切换不同的时间,50ms,100ms,150ms......1000ms。实现这么多个模式的程序,我被这个难到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D:
多个for循环嵌套,应该可以实现吧?